求助:STemwin如何实现滑屏和带皮肤的滑动条

楼主(2020-02-17):
最近用ST的MCU做了一个调光调色界面。可是这个滑动条真心不知道怎么处理。
1.

需要能够手动调整进度。也能够程序调整进度。

2. 安卓上面的滑屏效果很炫,就是手指滑过屏幕,,马上呈现下一个页面。用emWin真不知道怎么处理。。

3. 按钮的长按,计划在按键Press的时候,用定时器延时实现。

4. 是否有专门讲解实际项目的书籍?

第一次做GUI的产品,仔细研究了示波器代码,受益匪浅。
仍有不少问题困扰,请教高手。最好有简单的代码,

网友:
其实这里有个网友做的案例,就是关于emwin滑动条的自定义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划屏带动画不建议,应为mcu性能不行。安卓为什么可以,因为能跑安卓的芯片都有open gl ...

不需要动画效果,只需要能够实现这个触摸功能就好。

littlevgl. 另外一个GUI库吧。emwin都搞不好,就不去折腾别的库了。

楼主:
/* 第3步:绘制桌面窗口的背景图片 ------------------------------------------*/
        hMotion = WM_CreateWindowAsChild(0,
                                         0,
                                                                         SCREEN_Width*3,
                                                                         SCREEN_Height,
                                                         WM_HBKWIN,
                                                                         WM_CF_MOTION_X | WM_CF_SHOW | WM_CF_HASTRANS,
                                                                         _cbMotion,
                                                                         sizeof(pPara));

    WM_SetUserData(hMotion, &pPara, sizeof(pPara));

找到一个参考,,创建一个窗口,三倍于TFT,使能移动功能,每移动一下就翻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