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经常会莫名卡顿,如何破解?(33楼有更新)

楼主(2020-02-17):
i7 3520,8g,intel ssd,按理说不会很慢。正常操作的时候都很流畅。有时候会出现莫名其妙的卡顿,就是这个时候鼠标都卡得一顿一顿的。更别说操作了。打开任务管理器,显示全部进城看,所有的大的cpu占用加起来也没有100%。
但是任务管理器统计的cpu占用率就是100%。卡得时间不等,可能20秒,可能2分钟。卡过后,cpu占用率降下来后,所有操作又正常。正常操作过不了多久,可能1分钟,可能1个小时,又会卡。
操作系统重装了win7,同样的结果。
暂时没辙了,请各位帮忙支支招?

楼主:
电脑是12存的hp2570p,,买的二手,到手用了2.5年了。中间一直没有问题。

网友A:
CPU温度呢?

网友B:
CPU硬件有缺陷,该淘汰了。

网友C:
这个配置不会有问题,升级win10试试。卡的时候你看看什么进程导致的,有可能是杀毒软件的锅

网友D:
cpu过热 硬盘卡io 就能想到这些

网友:
看CPU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温度呢?

cpu温度,用everest看大概50度。实际上也可能不会太高。因为室温就13度左右,电脑刚冷启动没两分钟就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硬件有缺陷,该淘汰了。

愿闻其详,缺陷在哪里?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配置不会有问题,升级win10试试。卡的时候你看看什么进程导致的,有可能是杀毒软件的锅 ...

看进城就是taskmgr占用最多,达到25%,双核4线的。这肯定也不正常。正常情况下这个进城基本就是个位数的占用率。结束掉这个进城也还卡。新装的win7,也没有装杀毒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u过热 硬盘卡io 就能想到这些

今天尝试换个硬盘,并安装win10,还在安装,看看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有流氓软件占用资源?

网友E:
觉得6楼所言比较靠谱,硬盘大概要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愿闻其详,缺陷在哪里?望指教。

最近看笔记本维修厮视频,增长了不少诊断问题笔记本的经验,

你这种故障,重装系统后还在,除了CPU,不可能是别处故障了。

https://www.ixigua.com/home/4201390989/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觉得6楼所言比较靠谱,硬盘大概要坏了。

不会是硬盘问题,
卡鼠标的时候,硬盘并没有在工作,只能是CP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硬盘问题,
卡鼠标的时候,硬盘并没有在工作,只能是CPU问题。

还有个注意怀疑的是南桥,主管所有外设的

网友:
以前的t43南桥有虚焊的毛病,要一个脚垫个硬币鼠标才工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最近看笔记本维修厮视频,增长了不少诊断问题笔记本的经验,

你这种故障,重装系统后还在,除了CPU,不 ...

浙江吴彦祖啊,这家伙视频挺逗,插电开机干南桥

网友:
SSD使用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浙江吴彦祖啊,这家伙视频挺逗,插电开机干南桥

他找问题的技术挺牛的
经验丰富

网友:
换了系统都会的话只能怀疑是硬件问题了吧,外设换一下,鼠标键盘啥的换一下,多余的拔了。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了LZ这样的情况,买的二手的HP机,实在搞不好,还搞坏了我一个硬盘。
看着又不爽,搞又搞不好,实在没有办法,我就出个二手佬了,就是我们论坛的那个会修理的坛友。

网友:
最好把进程什么的发出来看下。你的系统是不是纯净的。推荐用PCHUNTER看下内核驱动服务有没有异常。排除软件就是硬件了

网友:
检查cpu 散热是否正常?导热硅脂还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浙江吴彦祖啊,这家伙视频挺逗,插电开机干南桥

又翻车了呵呵

网友:
硬盘可能性比较大做好备份随时迎接死机

网友:
我的i54570  也卡的不行,一个ssd,三个机械硬盘,其中一个硬盘用了快10年了

网友:
最后楼主会说:妈的!时间长了,无线鼠标电不足导致的!

(我是来歪楼的)

网友:
我的SSD正常,但是机械硬盘卡卡响,这会正在备份资料到移动硬盘

网友:
你这现象和我的古董笔记本一样哦,宏基4736zg  装了固态和1TB机械,装WIN7  运行时偶尔卡下,鼠标卡,声音卡,过会又好了CPU好像也没100%;
暂时没解决;运行ubuntu和XP好像没事,可能用的时间短吧

楼主:
昨天重新安装了win10,刚装好后看起来没啥问题。
后来还是卡,卡的感觉跟win7差不多
卡的时候,通过任务管理器看看,这个时候cpu只有1.2G了,难怪很慢。这个时候用superpi计算1M位需要32秒(正常工作的时候,计算这么多位只需要16秒)从侧面也证明了cpu在降频工作了。
这个时候,拆开后盖摸了摸cpu散热器,还是很冰冷的。看来不是散热的问题。
这个时候看cpu电压只有0.851V-0.866V,会不会是因为电压不够导致cpu降频了?
昨天晚上看正常时候的电压在0.9V-0.95V之间。
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会电压不稳呢?主板坏了吗?

最新情况:上面这个还不是最慢的。
刚刚发完帖子后没一会儿,最慢的情况来了。
这种情况下看cpu频率也有1.2G,但是运行速度非常慢。
superpi计算1M位需要16分钟左右,慢到姥姥家了。
看电压只有0.841V的样子。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昨天重新安装了win10,刚装好后看起来没啥问题。
后来还是卡,卡的感觉跟win7差不多
卡的时候,通过任务管 ...

看看主板上的电解电容是不是挂了,如果容量下降较多的话,会影响电源完整性,导致电源反馈回路的零极点偏移,输出电压就会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找问题的技术挺牛的
经验丰富

确实不错,说的也挺实在的,过年没事在家把家里两台没用的笔记本也拆着修一下,修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重新安装了win10,刚装好后看起来没啥问题。
后来还是卡,卡的感觉跟win7差不多
卡的时候,通过任务管 ...

这种情况找找供电回路问题吧,会不会缺相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主板上的电解电容是不是挂了,如果容量下降较多的话,会影响电源完整性,导致电源反馈回路的零极点偏 ...

这主板上,就只看见一个电解电容啊,还是在硬盘供电上的。理论上不会影响cpu吧?cpu周围都是钽电容。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主板上,就只看见一个电解电容啊,还是在硬盘供电上的。理论上不会影响cpu吧?cpu周围都是钽电容。 ...

钽电容,还不如普通高频点解可靠,只是体积小罢了,你可以拆下来量一下,没问题再焊上去,又不是啥难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钽电容,还不如普通高频点解可靠,只是体积小罢了,你可以拆下来量一下,没问题再焊上去,又不是啥难事

拆了一个,标称330,实测276,看来有点容量损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了一个,标称330,实测276,看来有点容量损失

如果是M档的,容量差不多是在范围内的,但是温度起来了,容量还会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重新安装了win10,刚装好后看起来没啥问题。
后来还是卡,卡的感觉跟win7差不多
卡的时候,通过任务管 ...

还有一种可能,你需要换CPU的钽电容了,我的笔记本之前用着用着就突然断电,自己换了钽电容就好了,但是最近也出现了和楼主的现象,不知道是不是钽电容右失效了

网友:
台式机新的不知道, 但是我的阿莫01雕刻机,因为要用到并口, 前前后后已经用烂了3 4台电脑,有联想台式机,有技嘉主板的组装机,有ibm的商用小台式,给我的感觉就是,台式机总是要坏的,笔记本的寿命相对长一些

网友G:
引用 楼主:
拆了一个,标称330,实测276,看来有点容量损失

还有个很重要的指标,电容的ESR,如果大了,就起不到滤波效果了,电容也会发热严重,输出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个很重要的指标,电容的ESR,如果大了,就起不到滤波效果了,电容也会发热严重,输出不稳定 ...

esr目前手上没有设备测了。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在目前的电容旁边并一个100u的,空间所限没有办法并更多。希望能够解决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esr目前手上没有设备测了。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在目前的电容旁边并一个100u的,空间所限没有办法并更多。 ...

可以试试看

楼主:
已经将电容并上去了。
不过现在运行的就10来分钟看,cpu也只是运行在1.2G左右
电脑能够正常操作,不会很卡。但是距离最佳性能还是有点差距。
最佳性能的superpi的1M计算结果是16秒,现在的计算结果是32秒。
核心电压也是在0.841V左右
如果使用aida的性能测试,那么核心电压会降低到0.82V的样子。
CPU温度也只有40多度,不到5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将电容并上去了。
不过现在运行的就10来分钟看,cpu也只是运行在1.2G左右
电脑能够正常操作,不会很 ...

有改善,那就说明病因找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药量大小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看笔记本维修厮视频,增长了不少诊断问题笔记本的经验,

你这种故障,重装系统后还在,除了CPU,不 ...

点进维修斯一看,有点刹不住车了,看了一个多小时!

楼主:
目前应该可以下结论了。
通过添加电容,暂时将cpu频率稳定运行到1.2G。
运行之后,突然想到,CPU不是可以超频么,搞一个超频软件试试看。
一搜,就搜到了ThrottleStop
下载下来一运行,配置相关参数,然后启动。

结果令人振奋,CPU又回到了满血工作状态,
这个时候运行superpi,计算1M位,结果只需要11秒左右点。

通过cpuz,查看其核心电压,工作频率在3.4G的时候,核心电压也被调整到了1.05-1.1V之间。

太喜出望外了。

昨天晚上运行了3个小时,再也没有出现以前的卡顿现象。
估计就是这样通过软硬结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吧。
不过每次启动都要运行这个软件忒麻烦,准备从bios找找相关设置,看能不能脱离这个软件也达到这个效果。
可惜,翻遍了bios选项,也没找到睿频相关选项。
就这样吧,将就用着,等其寿终正寝,就换thinkpad p系列。

注意:
该过程仅代表我手里这个2570P的维修过程,不具备通用性,仅供参考!

网友H:
引用 楼主:
目前应该可以下结论了。
通过添加电容,暂时将cpu频率稳定运行到1.2G。
运行之后,突然想到,CPU不是可以超 ...

能上个图吗?是不是CPU正背面的钽电容并联了个电容?
我估计我笔记本的钽电容又老化了,已经换过一次,解决了突然断电关机问题,撑了几年,最近出现楼主一样的现象。
看样子得找下我的钽电容,重新换上去了。

网友I:
2.5年  该除灰尘了, 还有Cpu散热的 扇热片胶粘的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上个图吗?是不是CPU正背面的钽电容并联了个电容?
我估计我笔记本的钽电容又老化了,已经换过一次,解 ...

不好意思,焊接好后没拍照。
主要的处理就是cpu周边的大电容,都往边上并了一些电容上去。并多少根据空间而定。
希望对你能够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2.5年  该除灰尘了, 还有Cpu散热的 扇热片胶粘的好么

嗯,里面还是有一些灰,清理了一下,不算太多。

网友:
换个鼠标试试?

网友:
经你提醒,才发现,我的一台会卡的笔记本,经常是降频到399.19MHz
也是因为电压问题吗?
刚装好系统没有问题,稍微装多点软件就会这样了,比较卡。还没有找到规律。初步怀疑是电源适配器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应该可以下结论了。
通过添加电容,暂时将cpu频率稳定运行到1.2G。
运行之后,突然想到,CPU不是可以超 ...

厉害啊  都会修电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