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CPU是哪家公司的产品?

楼主(2020-02-18):
请教下万能的朋友们,下图这个CPU是哪家公司的产品?

不胜感谢!

网友:
提供多点信息吧,就一样芯片图片就让人猜?起码说说板子是干嘛用的或者抄抄芯片外围电路,不介意的话再上个全图给人家看看

楼主:
主要是不认识这个logo,认识的一看应该就知道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认识这个logo,认识的一看应该就知道吧

LOGO这东西,这么说吧,你有资金或有量的话,把你的名字打上去都可以的

网友:
还以为是电脑用的CPU

网友:
现在芯片层出不穷,真越来越难辨识了。

网友:
现在中国可以自己 封装芯片,什么阿猫阿狗都在打自己的旗号,很多是自己专用的芯片。LOGO 都是自己想的,那些名不见经传的 哪有人认识

网友:
这个LOgo 似曾相识,好像是 九齐 的语音芯片

楼主:
不是语音芯片,看功能是个64脚的单片机,使用电池供电的低功耗功能,能直接驱动一个24脚的段码管。

网友:
上清晰图,万能的坛友撒都可以告诉你,联系方式都可以发你了

网友:
应该是瑞萨的,打了logo

楼主:
谢谢,对比了下不是瑞萨的。
这个芯片的59-62脚连接到烧写口;63是复位口;48-49是晶振接口;支持内部时钟;34-35是个串口;电源最低电压能到1.8V左右。12-39多数管脚接在段码液晶显示屏;目前只能判断到这些。
朋友没有没感觉熟悉的?

网友:
图片太模糊。拍点电路上来。

网友:
这样很难猜不出来的

网友:
自己都藏着掖着,让高手们怎么帮你

网友:
这个id号非常特殊

楼主:
嗯,百度 谷歌都搜不到9F762这个型号名

网友:
有量的客户定制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百度 谷歌都搜不到9F762这个型号名

找瑞萨销售问下,如果是他们帮客户定制的,也可以查到型号的

网友:
开盖,wafe丝印

网友(2020-09-05):
拿芯片到淘宝联系磨字刻LOGO,批量0.5一片。想怎么刻就这么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