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模拟电流最大多大?

楼主(2020-02-18):
如题,查手册没查到,多个芯片的手册都没查到,板子上这个电流测起来很不方便,问一下坛里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
怎么会查不到呢,每个手册靠后面的部分都有电气特性表格

网友:
模拟电流就按照ADC在最大速度下消耗的电流+内部基准的静态电流计算就差不多了,如果模拟比较器不开的话应该是可以看作不耗电的

网友:
是这个吗?ATmega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