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970类似ARM9为什么不集成NAND FLASH

楼主(2020-02-18):
各位,现如今很多arm9芯片都集成了SDRAM,比如芯塘的NUC970,N32905,还有全志的F1C100S等等,既然能集成SDRAM,为什么不把一片NAND flash集成进去呢?

网友A:
客户需求不明确啊,有的人要用spi flash 5块钱一片,有的人要大容量的emmc,有的人要用sd 卡 ,还有的人要用nand,总不能全都集成吧。

楼主:
总不能全都集成吧。
想想确实是这样,,

网友:
这就结帖了?

楼主:
其实我想说,不论是否外扩SD或emmc,目前大部分的arm9核心版都有一片flash,不论是nand或nor-flash,集成一片大容量的flash应该是大家都想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客户需求不明确啊,有的人要用spi flash 5块钱一片,有的人要大容量的emmc,有的人要用sd 卡 ,还有的人要 ...

一直有个疑问 128M的SD卡存储为什么会跟16MB spi flash价格差不多?而且容量也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有个疑问 128M的SD卡存储为什么会跟16MB spi flash价格差不多?而且容量也大很多 ...

这个我认为是用量的问题,SD用的人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有个疑问 128M的SD卡存储为什么会跟16MB spi flash价格差不多?而且容量也大很多 ...

nor和nand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有个疑问 128M的SD卡存储为什么会跟16MB spi flash价格差不多?而且容量也大很多 ...

SD卡,擦写次数?spi flash 擦写次数?不同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nor和nand的区别?

收到三位朋友的回复,但是意见不统一,不知有没准确答案?

个人也是倾向于SD卡用量比较大的原因。另外SD卡内部构造为什么可以放得下这么大的内存,而spi flash 大部分也就16M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到三位朋友的回复,但是意见不统一,不知有没准确答案?

个人也是倾向于SD卡用量比较大的原因。另外SD ...

nand和nor结构不同啊,没有可比性
除了都能存东西,别的地方都不同。
nand便宜,容量大,但总是有坏的可能,所以需要ecc,读写麻烦。
nor容量小,贵,但是不会坏,读写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有个疑问 128M的SD卡存储为什么会跟16MB spi flash价格差不多?而且容量也大很多 ...

SD卡的厂商比较多,很多sd卡里面用的等级低的存储,说白了就是好的存储用来生产贴片的芯片,差的存储用来生产sd卡,sd卡行业里面还有黑卡和白卡啥的,有很多,是大厂测试不合格的,小厂拿来生产sd卡 tf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