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顶层底层有没有命令自动将同一网络的铺地打孔?

楼主(2020-02-18):
如题,要求铺地行距列距可调,孔大小可调,有没有这个命令?在一些板子上见到这种孔,它是怎么打的?

网友:
同问,有这功能命令吗?以前都是手工放置的

网友:
过孔特殊复制,     什么矩阵,菊花型都能复制出来

网友A:
Edit - Paste Special - Keep net name - paste array

楼主(2020-09-27):
引用 网友A:
Edit - Paste Special - Keep net name - paste array

老兄:你教的法子好长时间没用,这几天翻出来怎么没反应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你教的法子好长时间没用,这几天翻出来怎么没反应呢?

Item count 数填大一点就有反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你教的法子好长时间没用,这几天翻出来怎么没反应呢?

要先复制一个过孔,然后再进行特殊黏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