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帮我看,UC1701X驱动的液晶屏,行跑飞了

楼主(2020-02-18):
大家好,驱动12864液晶屏,UC1701X的IC,偶尔手摸一下液晶屏就回出现串行的问题,如图:

网友:
不懂帮顶,坐等高手解释

网友:
加上拉电阻,要不内部强输出

网友:
IO加 上拉电阻,,串加几十Ω,加 ESD 芯片,,加几十pF电容,老套路,,,

网友:
确定不是地线开路?

楼主:
PS:原因找到了,单片机输出不小心设成OC了

网友:
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