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内存条插槽,我想插两条8GB,怎么插合理?

楼主(2020-02-18):
先听听看大家的看法==

网友:
插上去,能够用,都合理
如果想发挥最大带宽性能,一般插相同的颜色。

网友A:
应该是A1,B1
A2,B2,选一组合插

网友:
10年以前双通道就是这样插的

网友:
插2黄 或者 两黑

网友:
组成双通道,插颜色相同的。

网友:
四条8GB插满,再无困扰

网友:
不同颜色是有原因的

网友:
A1+B1
不放心就下个cpuz,看看内存是否在双通道模式

虽说不用集显基本99%的场景看不出单双通道性能区别

网友:
楼上有道理

网友:
推荐 A2 B2

楼主:
找到内存条的原理图
先上A1 A2

圈出来的地方 是不同的地方,

基本上可以看出来,A1 A2 ,共用了所有的并口/差分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A1,B1
A2,B2,选一组合插

先插离cpu远的同色的。

楼主:
再上B1 B2

可以看到,A1 A2 共用了A通道, B1 B2共用了B通道。

所以:只要不同时插在A1 A2或者B1 B2上,其他组合都是没问题的,

结论:只要一个在A上,一个在B上,都能组成双通道,且效率是一样的。

觉得我说的不对的,来反驳一下。

网友:
插颜色相同的槽,搞不同颜色是有道理的。

网友:
RTFM!!!!!!
所有的主板说明书上都有讲的,为毛没有人看呢?

网友:
感觉也是a1  b1

网友:
网上下载主板说明书,上面有双通道内存建议插法

网友:
我的微星主板说明讲了,优先 A2/B2,也就是说只有2条时优先插A2/B2,有4条时那就是A1/B1 A2/B2,只有1条时那就随意

网友:
先插A2,B2,离CPU远的,这样不会造成信号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