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低功耗设置,设置成掉电模式还有6mA

楼主(2020-02-18):
在做NRF24L01低功耗设置时电流一直降不下来,目前单片机和其他外围电路待机电流在3uA左右,加上NRF24L01就打达到6mA左右,不知道什么原因?

掉电模式设置:
void NRF24L01_Shutdown_Mode(void)
        {
        SPI_CE_LOW;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CONFIG,0);
        }

大概的工作流程:
NRF24L01_Init();
TempTam = NRF24L01_Check();
if(TempTam != 0)
        {
        //SYSLEDCRL_ON;
        }
else
        {
        //SYSLEDCRL_OFF;
        }
NRF24L01_TX_Mode();
NRF24L01SendData_Func();

Delay_us(200);
NRF24L01_Shutdown_Mode();

接收和发送都是正常的,与规格书上写着掉电模式900nA相差太大了,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单片机的IO口模式和高低电平你设定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IO口模式和高低电平你设定好了吗?

使用STM8L051芯片,所有IO口都设置为输出模式,输出为0.

网友:
NRF24L01 进掉电模式 ,需要设定PWR_UP 寄存器和设定CE管脚电平吧,时间太长了,记不清了。

网友:
有中文资料或例程,一看就知道了啊。

楼主:
在哪里能找到掉电模式的例程,谢谢!

网友:
你上百度找呗。
CONFIG 后的参数设定为02 试试,
        SPI_CE_LOW;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CONFIG,02);

网友:
发送肯定可以做到2uA以内的,我以前做过。接收就不好办了!

楼主(2020-03-22):
问题已经解决,程序没有问题,主要是IQR端口一直输出高电平,需要MCU的对应端口也设置为输入,不能为输出,基本就可以做到5uA以内的待机电流。谢谢大家!

网友(2020-07-15):
请问下楼主,你其他的地方怎么设的?我现在用STM8L+NRF24L01,再怎么调都有7ma多,不知道是哪个环节的问题,其他的外设都关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