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的LIN总线:检测10位或者11位断开符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2-18):
RT。
最近需要用到Lin总线,看到手册中的一个寄存器(USART-CR2)用来选择10位或者11位断开符检测。
中间有什么区别?断开符是13位的,两者应该都可以,为什么STM32要设置这个寄存器?

网友:
这是针对从节点的吧,我记得。这个文档翻译不靠谱啊,lin间隔场

网友:
估计是针对从机没有晶振的情况,从节点没有晶振是允许内部晶振频率偏差±15,差不多是2,再加上lin电路的影响,极端情况下只能是10位

网友A:
STM32系列LIN发送存在问题,时序不符合标准,103和072测试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系列LIN发送存在问题,时序不符合标准,103和072测试是这样

不会吧,我看淘宝上几家用的都是072做的lin板。
而且网上搜索也没有发现这些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我看淘宝上几家用的都是072做的lin板。
而且网上搜索也没有发现这些问题 ...

除非特殊处理,用ST提供的串口发送函数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