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阶二阶低通滤波器

楼主(2020-02-19):
请教一下,这个滤波器的代码在下面,是根据什么公式写出的代码?滤波器是什么类型的滤波器?原理是什么?
typedef struct
{
        double PrevOut;
        double PrevIn;

        double Frequency;

        double delta;
        double par;
}FIRST_ORDER_FILTER;

typedef struct
{
        double PreIn1;
        double PreIn2;
        double PreOut1;
        double PreOut2;

        double fWn;
        double fKesai;
        double k, k1, k2, k3, k4, k5, k6;
}SECOND_ORDER_FILTER;
void ResetFirstOrderFilter(FIRST_ORDER_FILTER *pFilter, double Frequency)
{
        double delta, par;

        delta = 1.0/(2.0*PI*Frequency);

        par = 1.0/(2.0*delta + Ts);

        pFilter->Frequency = Frequency;
        pFilter->delta = delta;
        pFilter->par = par;

        pFilter->PrevIn = 0.0;
        pFilter->PrevOut = 0.0;
}

void ResetSecondOrderFilter(SECOND_ORDER_FILTER *pFilter, double ffWn, double ffKesai)
{
        double k;

        pFilter->PreIn1 = 0.0;
        pFilter->PreIn2 = 0.0;
        pFilter->PreOut1 = 0.0;
        pFilter->PreOut2 = 0.0;

        pFilter->fWn = ffWn;
        pFilter->fKesai = ffKesai;

        k = ffWn * ffWn;

        pFilter->k = k;

        pFilter->k1 = 4.0 - 4.0*ffWn*Ts*ffKesai + Ts*Ts*ffWn*ffWn;
        pFilter->k2 = 2.0*Ts*Ts*ffWn*ffWn - 8.0;
        pFilter->k3 = 4.0 + 4.0*ffWn*Ts*ffKesai + Ts*Ts*ffWn*ffWn;

        pFilter->k4 = k*Ts*Ts;
        pFilter->k5 = 2.0*k*Ts*Ts;
        pFilter->k6 = k*Ts*Ts;
}

double FirstOrderFilterOutput(FIRST_ORDER_FILTER *pFilter, double fIn)
{
        double fPrevOut, fPrevIn;
        double delt, par;
        double fOut;

        delt = pFilter->delta;
        par = pFilter->par;

        fPrevIn = pFilter->PrevIn;
        fPrevOut = pFilter->PrevOut;

        fOut = par*((2.0*delt - Ts)*fPrevOut + Ts*fPrevIn + Ts*fIn);

        pFilter->PrevIn = fIn;
        pFilter->PrevOut = fOut;

        return fOut;
}

double SecondOrderFilterOutput(SECOND_ORDER_FILTER *pFilter, double fIn)
{
        double mfOut;

        mfOut = (pFilter->k4 * pFilter->PreIn2 +
                pFilter->k5 * pFilter->PreIn1 +
                pFilter->k6 * fIn -
                pFilter->k1 * pFilter->PreOut2 -
                pFilter->k2 * pFilter->PreOut1)/pFilter->k3;

        pFilter->PreOut2 = pFilter->PreOut1;
        pFilter->PreOut1 = mfOut;

        pFilter->PreIn2 = pFilter->PreIn1;
        pFilter->PreIn1 = fIn;

        return  mfOut;
}

网友:
我最近在看二阶低通滤波模拟电路,想用FPAG实现。后面又看到FIR滤波器,也可以做低频滤波。
想知道二阶低通滤波和FIR滤波器,哪个好?

网友:
围观一下,搬凳子

网友:
水平不够,关注一下,

楼主:
没人愿意回答一下吗?

网友:
iir滤波器

网友:
matlab里面可以直接设计滤波器(低通,高通,带通等), 生成C代码以及代码里面的参数.

网友:
楼主位的一阶滤波器就是把模拟的RC一阶滤波器通过双线性变换得到的数字一阶IIR滤波器,转换过程如上图所示

网友A:
1,先求出滤波器的s域传递函数
2,把s域转换成z域(双线性变换/冲激响应不变法/阶跃响应不变法)
3,把z域方程转换成时域差分方程
4,时域差分方程的本质就是该滤波器的程序代码实现,体现的是out(n)与in(n)  in(n-1) out(n-1)之间的代数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先求出滤波器的s域传递函数
2,把s域转换成z域(双线性变换/冲激响应不变法/阶跃响应不变法)
3,把z域 ...

学习了哦

网友:
了解一下,不懂。

网友:
我X,大神。
最近常感基础不稳……正打算把大学的课程复习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先求出滤波器的s域传递函数
2,把s域转换成z域(双线性变换/冲激响应不变法/阶跃响应不变法)
3,把z域 ...

牛!学习了,改天得复习一下了!

楼主:
谢谢大神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先求出滤波器的s域传递函数
2,把s域转换成z域(双线性变换/冲激响应不变法/阶跃响应不变法)
3,把z域 ...

讲的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讲的很透彻,学习了

数字信号处理和计控的基础知识

网友:
基础知识,好难的,现在想想主要是老师的问题,我们的教自控的那家伙滔滔不绝,但是从没用过示波器或C代码

推荐几本书

网友(2020-06-29):
引用 网友A:
1,先求出滤波器的s域传递函数
2,把s域转换成z域(双线性变换/冲激响应不变法/阶跃响应不变法)
3,把z域 ...

这个回复得好详细,学习了,谢谢

网友:
用的都是double 这个是matlab自动生成的函数吧。

网友:
8楼好厉害啊!

网友:
第二个也是IIR。
有个疑问:为什么不直接根据截止频率直接计算IIR的系数,设计一个一阶IIR,而要双线性变换,双线性变换有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