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MAC+PHY的最便宜MCU有什么可推荐的?

楼主(2020-02-19):
如题要做一个小模块,有什么可推荐的芯片么?最好是集成PHY,我看好多芯片只集成MAC。

网友:
沙发。MCU自带PHY不多吧,功能不复杂的话不如用个简单的MCU+spi口的W5500一类的。

网友:
带phy的mcu发热严重,一般还是不要用的好,以前TI有一个,早就停产了

网友:
pic有个单片机的,就是不知道现在还卖没

网友:
最好单独配个PHY 稳定

网友A:
我之前发过的,南京沁恒的ch579  6~7元左右,还带BLE,不过这坑货的网络库是以库文件提供的,MRU只有500多字节。

网友:
南京沁恒  有 CH563   , 也有 10M的方案。价格还是不错,虽然有坑但是用好了,肯定不比 w5500 差。

网友:
另外  虽然 他们的 net 是以 库方式提供的,但是 还是写的不比大多数程序员 差。不要迷信源代码。

网友:
以前用过TM4C129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发过的,南京沁恒的ch579  6~7元左右,还带BLE,不过这坑货的网络库是以库文件提供的,MRU只有500多 ...

ch579调试太不爽了
还是0.35mm脚距的qfn

网友:
V3s,上系统,做应用也省事

网友:
在用CH579F,价格非常友好,含税五点多,网络库虽然内部用的还是lwip但用下来没问题,WCH做USB和NET是花了力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579调试太不爽了
还是0.35mm脚距的qfn

就是28PIN的没引SWD出来,上这个片子定位就是简单一般串口打打就可以了,封装我到很好,QFN热风吹下再烙铁拖下比LQFN这种好搞多了

网友C:
以前TI有,好像停产了,自带PHY发热大,还是外挂一个好

网友:
PIC18F97J60 PIC18F67J60,就知道这个系列的还有

网友:
PHY用8201才2元钱

网友:
带PHY的用过PIC18F97J60  CH563  CH579

网友:
Eport-E10 网口转串口模块,只比网口长一些,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W7500P 。。。。

你用过么?怎么样?集成phy 芯片会发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TI有,好像停产了,自带PHY发热大,还是外挂一个好

嗯,LM系列,感觉还好啊。就是后面怎么就停了

网友E:
msp432有mac+phy的产品,w7500p是商业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msp432有mac+phy的产品,w7500p是商业级的

msp432是tm4c129系列的马甲

网友:
w7500p,ch563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LM系列,感觉还好啊。就是后面怎么就停了

LM系列的flash问题修不好,后来大改了,升级为TM4C系列了。现在还在卖,但偏贵

网友F:
楼主是优先选择便宜还是选稳定可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优先选择便宜还是选稳定可靠呢?

可否都推荐一下?我综合取舍,谢谢

楼主:
看了一下W7500P好像要18块左右,这款好像是商用,他其它的是工业级的。这个跟南京沁恒的方案那种好些,好像W系是第一个做硬件协议栈的厂商

楼主:
W7500是工业级的,但是W7500P却是商用级的,就差了个PHY,难道集成PHY后做不到工业级。但是没有道理啊W5500集成了PHY又是工业级,就是要外加MCU。整体体积和成本又上去了

网友E:
W7500P主要是叠封的IP101是商业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W7500P主要是叠封的IP101是商业级的

什么意思,是指内部的M0核么?还是指PHY?

网友:
PHY本来就是个模拟功率器件,正常就不应该集成到MCU里面去,可以的情况下都应该选外置模式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是指内部的M0核么?还是指PHY?

IP101这颗九阳的PHY芯片的晶圆是商业级的,哪怕是被封装到MCU里,再保护起来,也还是商业级的,还拉低整个芯片都是商业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IP101这颗九阳的PHY芯片的晶圆是商业级的,哪怕是被封装到MCU里,再保护起来,也还是商业级的,还拉低整 ...

搞不懂这厂商,W5500,W5100S等内部集成了PHY,而且都是工业级,包括W7500也是工业级,就缺个PHY,为什么就不能用W5100S的PHY或者M0+W5100S等,偏偏要集成个商业级的

网友E:
w7500p我16年左右买过,买的时候记得从网站看是工业级的,后来不知啥时候又变商业级了,又因为spi的dma功能有bug没用起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E:
w7500p我16年左右买过,买的时候记得从网站看是工业级的,后来不知啥时候又变商业级了,又因为spi的dma功能 ...

楼上握下手,W7500P我也是SPI没调起来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握下手,W7500P我也是SPI没调起来放弃了

不是吧,芯片功能的硬缺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w7500p我16年左右买过,买的时候记得从网站看是工业级的,后来不知啥时候又变商业级了,又因为spi的dma功能 ...

不是吧,芯片功能的硬缺陷么?

网友H:
还有知道流明诺瑞的没?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有知道流明诺瑞的没?

停产了,应该算是最开始推cortex M的。之前送过一款开发板,上面是集成的,感觉很好,就是没发展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停产了,应该算是最开始推cortex M的。之前送过一款开发板,上面是集成的,感觉很好,就是没发展起来 ...

被TI收了,08年开始玩流明,后来有了一块TI 收购之后的板子,头两年拿出来验证一下算法,发现名字都改了。TI 的cortexM系列是拉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芯片功能的硬缺陷么?

应该是硬件缺陷,datasheet上描述spi是支持dma的,后来在网页的文档上看到,spi是支持dma的那部分内容用横线划掉了

网友(2022-09-28):
用过microchip的PIC18F97J60,现在这颗mcu涨价并且不好买了,换成了国产沁恒的CH32V307,使用下来也还可以。

网友:
CHP579,在用,TCP和UDP都用了。协议不是很复杂,数据包不大的话,用起来还是很爽的。
且,底层缓存,尺寸是可以调的,只要你内存够就好。

网友:
国产沁恒的CH32V307

网友:
CH32V307  带10M  PHY  和1G的MAC

网友:
10M PHY?没量还是不要折腾了

网友:
10m可使200米

网友(2022-12-01):
山景P1032BF集成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