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87-A主板开机爆音,每次开机都会“砰”一声

楼主(2020-02-19):
机箱后面板的音频口接了一个音响,24小时开电的。

每次电脑开机,音响都要“砰”一声,早年的win7也是如此,如今换了win10也是如此。

你们遇到开机音响爆音吗?

除上次提到发现华硕主板BIOS启动巨慢的问题外,这个也是一大问题,对华硕主板没任何好感了。

网友A:
这个声音是主板上电来的吧,系统不应该背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声音是主板上电来的吧,系统不应该背锅

我觉得是LZ的音箱之类的有毛病,要不然就是电源是杂牌货,没有EMC电路,会干扰到音箱。我用了这么多电脑,还是第一次听说开机会响的。

我的音箱抗干扰能力不咋的,开个灯都能搞响,开关电源直接放炮,但是至少我开电脑从来不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LZ的音箱之类的有毛病,要不然就是电源是杂牌货,没有EMC电路,会干扰到音箱。我用了这么多电脑 ...

确实是有响的,台式机接一般的2.1音响都会,笔记本没注意有没有,音响开着,主机开机音频口可能会有一个低电平到高电平的过程,估计是这原因

楼主:
刚刚换了一个音响,依旧开机爆音。

然后发现,另一台电脑技嘉B85-HD3主板,背板插上音响,开机也爆音。

难道是声卡芯片的通病,主板厂家就没想办法解决它吗?

网友C:
我觉得是LZ的音箱之类的有毛病,功放的前置缺少延迟静音电路(或者延迟时间不够,有些类似RC复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声音是主板上电来的吧,系统不应该背锅

跟系统应该没关系,声卡驱动也是正确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LZ的音箱之类的有毛病,功放的前置缺少延迟静音电路(或者延迟时间不够,有些类似RC复位电路) ...

刚刚试的两台音箱

都是200块钱的便宜货。

网友D:
就不能先开电脑,再开功放么
这个基本是通病,主板开机line-out多多少少都会有冲击声。
可以用数字输出(同轴或光纤)--DAC--》音响,这不会有爆音

网友:
音频输出一般都有个隔直电容,容量大小各不相同,上电时充电瞬间会造成很大的爆音。

我以前设计此类电路时会加一个延时器,在充电后才慢慢打开音频输出,

虽然能降低爆音,但肯定会有一点杂音,避免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不能先开电脑,再开功放么
这个基本是通病,主板开机line-out多多少少都会有冲击声。
可以用数字 ...

RE: 就不能先开电脑,再开功放么

我相信没人会这么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RE: 就不能先开电脑,再开功放么

我相信没人会这么干。。。。

我就这么干
平时基本都用耳机,需要外放才接音响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RE: 就不能先开电脑,再开功放么

我相信没人会这么干。。。。

电脑、音响都扔了,世界立马清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有响的,台式机接一般的2.1音响都会,笔记本没注意有没有,音响开着,主机开机音频口可能会有一个 ...

现在的主板不可能开机输出一个高电平,20年前的古董主板有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RE: 就不能先开电脑,再开功放么

我相信没人会这么干。。。。

一般都是这么干的吧,毕竟开机需要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再来开外设可以节省时间。

网友:
这么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