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介一款1.8V供电的485芯片

楼主(2020-02-19):
项目中要用到1.8V供电的485芯片,请大家推介一下,或者推介一个3.3转1.8的电平转换芯片也可以,谢谢

网友A:
你都用3.3V转1.8V了,难道直接用3.3V的芯片不行么?

网友B:
1.8V能满足485的输出电流要求么?485芯片又没有双向脚,直接弄三极管转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用3.3V转1.8V了,难道直接用3.3V的芯片不行么?

主要是外围芯片是1.8V的I/O,单片机用1.8V供电,如果485用3.3V,这时485和单片机的电平也不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V能满足485的输出电流要求么?485芯片又没有双向脚,直接弄三极管转换就可以了 ...

有道理,谢谢

网友C:
电平转换可以用TXS0102/0104,一个2通道,一个4通道。

网友:
好像是个为需求

网友D:
你需要的是电平转换,而不是1.8V的485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的是电平转换,而不是1.8V的485

查到几款1.8V供电的485芯片,ISL32600E、ISL32601E、ISL32602E 和 ISL32603E    但是不好买,买到了就不需要做电平转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平转换可以用TXS0102/0104,一个2通道,一个4通道。

谢谢,准备用三极管来转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查到几款1.8V供电的485芯片,ISL32600E、ISL32601E、ISL32602E 和 ISL32603E    但是不好买,买到了就不 ...

买到了也最好做电平转换,因为1.8V的485输出的差分信号最大也只有1.8V,485要求1.2V以上,余量太小了。在远距离传输时,或者有干扰的情况下就会有问题。电平转换几个电阻一个三极管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到了也最好做电平转换,因为1.8V的485输出的差分信号最大也只有1.8V,485要求1.2V以上,余量太小了。在 ...

谢谢指导!

网友:
老老实实电平转换吧,要不这么低的电压,你会疯掉的,尤其工业现场。。。

网友:
放弃1.8,用个DCDC转到5V或者3.3

网友E:
485不用隔离吗?
如果隔离,就谈不上电平转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485不用隔离吗?
如果隔离,就谈不上电平转换了。

不用隔离,用在机台内部的几个板子与PLC短距离通讯,实际出货很多了,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