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中vsftpd配置文件vsftpd.conf 打开配置是空白怎么回事?

楼主(2020-02-19):
刚接触linux,
按照原来文档配置VSFTPD
使用命令sudo vi /etc/vsftpd.conf 打开是空白文档怎么回事?

楼主:
关机重启后可以了
但是
设置了/etc/vsftpd/vsftpd.conf 这个文件后,不知怎么设置的,再次进入设置时,显示警告 如图4
,设置的是只读文件,后面的实验没法做了,怎么才能改变这种情况 如图5

网友A:
先sudo  使用管理员权限 chmod 777 文件,取消文件的权限在修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sudo  使用管理员权限 chmod 777 文件,取消文件的权限在修改吧

您看看对不?弄完还是只读啊 错在哪里啊

网友:
那就先复制文件到另一个地方,chmod 777, 修改保存。
删除现有的文件,把修改后的文件复制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