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esp32,低温下的工作情况,谢谢。

楼主(2020-02-19):
1、esp32芯片手册上说的能到-40度,请教用过的朋友,谁做过-40度下的测试,-40度的时候射频部分会死机么?芯片会死机么?WiFi 蓝牙会死掉么?

国产芯片的手册还能信么?

网友:
买个低温冰箱

网友A:
-40°是存储温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是存储温度吧?

手册写的工作温度-4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册写的工作温度-40

芯片能否工作是一方面,电路板是否会结冰,结露是另一方面

之前有设备做过高低温测试,测试出来感觉设备里全是露水

好奇楼主具体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能否工作是一方面,电路板是否会结冰,结露是另一方面

之前有设备做过高低温测试,测试出来感觉设备 ...

你有霜是你那边湿度大,试验箱哪里漏气吧,你做的是esp32低温试验么?

北方冬天室外,不会结霜了非常干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有霜是你那边湿度大,试验箱哪里漏气吧,你做的是esp32低温试验么?

北方冬天室外,不会结霜了非常干 ...

不是ESP32的实验
我也在想是不是试验箱有问题

不过那时的高低温是连续测试,例如先升到零上40度,然后降为零下4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ESP32的实验
我也在想是不是试验箱有问题

你先高温高湿,箱子里面有水汽,你在低温,不把水汽抽走,当然凝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能否工作是一方面,电路板是否会结冰,结露是另一方面

之前有设备做过高低温测试,测试出来感觉设备 ...

如果实验箱里出现结露,说明实验过程你们操作有问题或试验箱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先高温高湿,箱子里面有水汽,你在低温,不把水汽抽走,当然凝露了。 ...

湿度有个标准,只要在标准附近就可以;出现结露不是操作出错就是试验箱出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ESP32的实验
我也在想是不是试验箱有问题

升降温速率标准是有要求的,例如降温太快就会结露,这个标准都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升降温速率标准是有要求的,例如降温太快就会结露,这个标准都有说明

好的 谢谢提醒

下次出现这种问题,就怪认证方  当时是一款水利设备认证,认证方也没什么经验,估计被坑了

网友D(2020-05-04):
国产芯片ESP这个分几个版本的,挑几个芯片极限温度下能用。大批量用的时候小心掉坑里爬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芯片ESP这个分几个版本的,挑几个芯片极限温度下能用。大批量用的时候小心掉坑里爬不起来 ...

国产==好怕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