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23T flash中存储以及读取数据 类似EEPROM的操作 有偿求助

楼主(2020-02-19):
RX23T单片机,开发环境CS+,向flash的某一块区域中存放数据以及读取数据。求原理以及CS+代码实现。有偿500

网友A:
CS+ 瑞萨的编译器,问瑞萨的技术支持要一个。
500元就不争了,虽然我还在用瑞萨的芯片。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CS+是瑞萨的编译环境,类似Keil,IAR.此编译环境里有你所选单片机对应的外设,你可以在里面配置你需要的外设,然后生成C代码,你更多关注应用算法即可。关于flash,不是一个外设,所以也没有代码生成,另外如何将flash作为掉电不丢失的存储器来使用,规格书里说的不详细,不知道怎么个原理。如果有操作过的朋友,请赐教。有偿求助是对各位帮忙的一点表示,提高效率,相互帮忙。再次感谢

网友:
在用rl78系列16bit的,32的没用过,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CS+ 瑞萨的编译器,问瑞萨的技术支持要一个。
500元就不争了,虽然我还在用瑞萨的芯片。 ...

++++10086
一般都有现成的
我rl78的eeprom操作也是直接拿库操作的,一般不需要自己配置生成

网友:
直接用库就好了,不会问瑞萨的技术支持,我当年用CS都是这样用的.

楼主:
感谢各位捧场

网友(2020-04-07):
去瑞萨官网下载对应型号的dataflash库

网友:
搞过RX2318/RX2306/RX210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