闷在家中,电视机背光又坏了,拆多年前的创维32寸电视。

楼主(2020-02-19):
闷在家中,电视机背光又坏了,拆多年前的创维32寸电视。
这电视机用了至少8年了,去年自己修过一次。背光led上的那层胶(就是荧光粉那层胶)全老化开裂了,灯芯倒是好的。
快递还没开工,先随便弄了个灯带上去先凑合用着,等快递恢复了再说,现在电视机很暗。。。。。。

楼主:
最后的灯珠是上一次维修补的。

网友A:
楼主牛逼
这都能修
看了很多抖音修电视的
尤其是那个湖北的老男孩
感觉挺牛逼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十一期间修了家里的长虹42寸,背光闪烁,某宝上买了一个电源换上去就行了,不过某宝的电源是固定输出的,不可调亮度而且亮度很低,但是总算是可以看了

网友B:
电视有线条,从上到下的那种一般什么问题,家里的看电视最近这样了

网友:
楼主这也是没办法了啊,不能出去,电视还不能看,那是非常难受的。

网友:
我家电视的电源板坏了 花了60RMB 从淘宝商买了一个拆机件 换上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视有线条,从上到下的那种一般什么问题,家里的看电视最近这样了

一般屏幕自身问题

网友:
楼主闲的电视都要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逼
这都能修
看了很多抖音修电视的

开场白:大家好,我是鄂东老男孩

网友:
这是高手啊。

网友:
有一种情况是:开机能亮一会儿,然后熄灭; 关机休息一下又能开亮一会儿熄灭。。。。。循环往复。。。
这种故障是因为灯管老化了,电流变大,引起电路保护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屏幕自身问题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
老化开胶  怎样看出来

网友:
电工,啥都敢修,只要我能拆开。

网友D:
呆在家里把能修的拆开都修了,没东西修了

网友E:
求教,创维55寸电视,电视机图像差不多间隔3S左右感觉图像往下移一点,然后在屏幕的最上方出现一条窄窄的白亮线,这个图像颜色感觉变暗一点不明显,过差不多2S恢复,一直这样循环。。。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逼
这都能修
看了很多抖音修电视的

确实厉害,老男孩,油管经常看
还有 维修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呆在家里把能修的拆开都修了,没东西修了

同你!
我也是,能修的全部修了,不能修的,全部拆了.

网友G:
LZ利害了,屏都能拆开了换灯条。
不担心把玻璃拆裂了?

网友:
28寸以下的背光条好换,在大的就没换过了

网友:
我有两台一摸一样的sharp电视,之前有一台被小孩戳坏了屏幕,我放公司仓库作为备件了。

上次电源坏了,我回仓库拆零件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利害了,屏都能拆开了换灯条。
不担心把玻璃拆裂了?

不怕,32寸不大。要是再大的电视就难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你!
我也是,能修的全部修了,不能修的,全部拆了.

同样,不能修的全拆了。。。。然后再卖给收废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教,创维55寸电视,电视机图像差不多间隔3S左右感觉图像往下移一点,然后在屏幕的最上方出现一条窄窄的白 ...

是不是屏线有问题?

网友:
复工前,关在家,把客厅的灯修好了。

网友:
大年三十在老家拆39寸的坏了的电视,现象是开机亮一下界面,然后就黑了。知道是LED灯珠坏。遂拆开,准备看看,结果屏没放平,搞裂了,报废。

网友:
电工认真起来都是高手!

网友:
各位电工,我有个机械式的电高压锅不会计时了,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上次也拆开来了  因为没有对应的LED直接把坏的那个点短路过去了

网友:
创维电视很差劲,软件做的很差。看网络资源总是看着看着就重启,不知楼主遇见过没有?

网友:
若继续的闷着在家中,估计能修好更多东西。

网友:
怎么感觉是驱动那块,只是显示的换面有点闪  很轻微,不认真看看不出来。正常的时候没问题

网友:
这在家闲得,家里一个一个坏的没坏的东西都拆拆修修,话说我也修了个电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