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音响的底噪?

楼主(2020-02-19):
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消除音响的底噪?尤其是自己组装的超声波小喇叭组成的音响,底噪声音太大了,影响了我正常使用音响,隔着10米都能清楚的听到,但是我又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工频串到后面了。我自己diy的功放也有同样问题,但是买的成品就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工频串到后面了。我自己diy的功放也有同样问题,但是买的成品就没有。 ...

弱弱的问一下,啥是工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啥是工频?

应该是220V交流电频率....50~60Hz?

网友B:
你的喇叭是低频喇叭还是高频喇叭。底噪要看具体的情况的,功放电路也是自己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喇叭是低频喇叭还是高频喇叭。底噪要看具体的情况的,功放电路也是自己做的吗 ...

是呢,功放是买的,不过是别人DIY的,喇叭是高频的,一通电就有底噪,使用起来底噪更大。

网友B:
多半是功放做的不太好吧。高频的话,是单一频点的底噪吗

网友C:
10米都听到,这是底叫啊

网友D:
什么样的底噪,白噪声,还是电流声

白噪声就是你用的放大器前级电压放大噪声不合格

如果是电流声,就是屏蔽不好

网友E:
把音频线拔了看还有没有,很多是共模干扰,加耦变压器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半是功放做的不太好吧。高频的话,是单一频点的底噪吗

是那种特别刺耳的叫声,就像咱们戴耳机时间长了之后那种声音,或者说是冰箱有时候也会发出来的那种噪音,听了人会感觉有点耳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音频线拔了看还有没有,很多是共模干扰,加耦变压器会好一些

只是通电的话,有一点点,不会很大,但是使用的时候就很响,上下楼都能听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样的底噪,白噪声,还是电流声

白噪声就是你用的放大器前级电压放大噪声不合格

我有点区分不开,反正人听了之后耳朵很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米都听到,这是底叫啊

这种的咋去除呢?

楼主:
家里面的低音炮也有底噪,嗡嗡的,听时间长了也会感觉耳朵不舒服,不过自己做的这个声音特别大,还特别刺耳。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只是通电的话,有一点点,不会很大,但是使用的时候就很响,上下楼都能听见。 ...

用手机做输入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半是功放做的不太好吧。高频的话,是单一频点的底噪吗

我感觉是喇叭发出的声音,而且我也区分不开,不敢靠近听,太刺耳了,听一会感觉耳朵就有幻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手机做输入源呢?

你说的这个我还真没有试过,我是被那个噪音弄得怕了,不敢靠近了,但是扔了又太可惜了。

网友:
照楼主的这个说法,应该是哪个地方自激了吧

网友:
底噪应该是夜深人静时的嘶嘶声,而不是10米开外能听到,是和静寂时人类耳朵耳鸣的级别相当。

这里明显是接地没处理好,导致交流嗡嗡声,解决办法是外壳接地+滤波电容上10000uf以上,内外兼治。
或者放大倍数过高,超级大的嘶嘶声,这就要改电路,减少放大器级数。

网友:
关注。
我做5W扬声器的功放,也会听到滋滋的声音。优化过地平面、加大了电源电容,效果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的咋去除呢?

不知道具体的声音,不太好说,可能是地线没处理好,电源不干净,元件不正确自激了,要看板子了,真正的底噪是均匀的丝丝声,丝丝声是去除不了的,只能减小,像有的人说的,减小前级放大倍数,加大后级倍数,或者增加净燥功能

网友:
没有听到具体的声音,确实不太好说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大部分音频底噪都是地线布线不合理引起的,大电流地线和信号地线混杂了,如果不太懂怎么排列地线,就一点接地,不要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