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使用过AX8052F1XX系列MCU的么?有问题要请教下,可有偿

楼主(2020-02-19):
最近确实想用下这个IC,主要是要用它里面的RF部件,其他厂家自带RF的型号没有一个能达到他这个的目的,所以必须用,那么问题来了

装了他家专用的那个 AxCodeBlocks 开发工具,很多问题,找不到DEMO例子,网上搜了一遍也找不到谁在用这个,git上面终于找到了一个代码也带了ON家的库文件,折腾一番后进行编译发现N多语法错误,他家IDE推荐使用的是SDCC编译器,DEMO工程配置的是IAR编译器,直接改成SDCC后很多错误,我看了下好多宏都没有识别呢,高亮语法显示#if  #else 中选择的是正确的,但是编译结果却是选着灰色的条件不成立的部分,实在是搞不懂了.甚至很多语法错误还是函数变量在括号内的那种,比如 for(int i=0;i<10;i++)这种低级问题,把int i 定义在函数前面就好了,还有就是那些结构体什么的,必须要有名,感觉怎么都不是所谓的C99 格式(我不熟悉c语言,可能理解有误),实在是搞不懂了,就看有没有谁做过,给我一个工程模板参考下,在上面修改就好了.  当然有偿也可以,我反而更愿意:)

网友A:
int 放在循环里肯定是sdcc允许的,我试过。你检查一下makefile里面的参数是不是正确。另外你可以参考一下https://github.com/Blinkinlabs/ch554_sdcc 这个项目,里面有c51向sdcc的转换工具和方法

网友B:
这个太冷门了,不看你这个帖子,还不知道安森美也有出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 放在循环里肯定是sdcc允许的,我试过。你检查一下makefile里面的参数是不是正确。另外你可以参考一下ht ...

哎呀,太痛苦了阿,
关键是好多都不是很懂,我看了下make是改不了,他好像是集成到了IDE里面,然后自动弄过去的,IDE里面编译选项可以选很多参数,应该是make文件的可视化处理了

那个make不知道是要怎么弄,有个选项,意思是正常情况下不用自己弄

另外就是一些我都明白的问题居然是是问题,比如这个宏的问题,高亮已经表示这里用的是SDCC条件了,

但是最后抱错 SFRX 函数,跳转到SFRX 定义一看,却是跳过了SDCC宏,到最后的这个#else里了

然后就是前面说的小括号里面定义变量出错的问题,太多了,不知道哪里设置

我在前面编译选项里面已经选了C99以及SDCC扩展,

真心不知道咋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冷门了,不看你这个帖子,还不知道安森美也有出单片机。

他这个型号应该是收购的那个AX5043的无线芯片的那个公司的
当然他自己本身也做一些8/16位MCU

楼主:
刚才去看了下ON的收购史,才发现的确不简单啊,

我用的这个芯片就是15年收购的 AXSEM 公司的,这样他的无限产品线就丰富了
他还收购了好几家顶级公司的一些部门, 包括ADI,塞浦路斯这些大伽

网友C:
哥们,这个内置的是AX5043吗,这个性能确实很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去看了下ON的收购史,才发现的确不简单啊,

我之前找过代理商,拿到了5043的配置代码,好像是2014年的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这个内置的是AX5043吗,这个性能确实很强,

是的他内置有这个系列的RF基带,型号间大同小异,
可是真的是没有几个人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找过代理商,拿到了5043的配置代码,好像是2014年的事情了,

配置RF部分没有问题,以前是RF部分+其他MCU的方案,现在想直接用它集成好了的,可是开发又成了问题,现在主要是工具使用高不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置RF部分没有问题,以前是RF部分+其他MCU的方案,现在想直接用它集成好了的,可是开发又成了问题,现在主要 ...

噢,原来这样,有RF部分应该好弄呀,他这些芯片也是two chip in one 封装而成的。对着mcu规格书,把SPI timer 等功能调通,就行了吧

楼主:
不好弄,工程搭建不了,编译不了,传统方案早就弄好了

网友:
RF器件这么独特吗?

网友D:
大TI的也没有可以媲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TI的也没有可以媲美的?

没有,CC131X系列资料说了可以,但是找遍了网络没有半点提及那个参数的描述,后来技术支持说是那个功能暂时没有开放,  骗子一个

网友E:
搞这种没人弄的东西,如果没办法联系原厂寻求帮助的话,那就苦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这种没人弄的东西,如果没办法联系原厂寻求帮助的话,那就苦逼了。

哎,难啊,

网友F(2021-12-06):
我也准备入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准备入坑了。

欢迎入坑
到现在我都还没有搞懂他的编译器,所以还是使用的独立方案,任意熟悉的mcu+他的rf
如果你搞定了编译,能否给我一个空白的工程设置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