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标准数学库<math.h>是否有开源的问题

楼主(2020-02-20):
请问坛友们:
1)math.h标准c数学库好像没见到有可以看到源代码的,不知道为什么这部分源代码不做开源,还是我没有找到?
2)不同单片机(编译器)对应的math.h标准库,其内部实际采用的算法是不一样的吗?

网友:
math.h 是头文件 都是能看的,包含实际实现代码的math.c一般以编译成库的形式提供,不开源;不同平台(单片机内核)的库不一样。

网友A:
实际的算法应该是差不多的,顶多就是有些平台没有某些硬件指令,需要另外一个算法实现。

网友B:
gcc代码完全开源的,math在glibc里面
http://ftp.gnu.org/gnu/lib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的算法应该是差不多的,顶多就是有些平台没有某些硬件指令,需要另外一个算法实现。 ...

多谢回答,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只要我用的编译器(可能对应不同单片机),能包含math.h,并且能编译成功相应函数,就认为单片机可以计算该函数,不再需要考虑内部细节了?

网友:
实际调动几个sin cos tan 函数进去编译能通过就说明有lib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答,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只要我用的编译器(可能对应不同单片机),能包含math.h,并且能编译成功相 ...

大部分情况是的。用到了math库里的函数,只要包含了math.h且能编译通过,那就是编译器找到了库里的代码了。

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库的路径要选对,如前所述,不同平台有不同的库,如果弄错了平台,也是能编译的,但是执行出来就是错的。

网友:
以前买过一本turbo C库函数,里面就有各个标准库函数的源代码,有些还是汇编写的

网友:
Iqmath函数,有源代码麽?

楼主:
引用 网友B:
gcc代码完全开源的,math在glibc里面
http://ftp.gnu.org/gnu/libc/

感谢,回头查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