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了TK499,下载程序后,屏幕黑色无显示,怎么解决?

楼主(2020-02-20):
淘宝的钜润店(如附图所示)购买了相关的触摸屏,下载了例子程序后屏幕是黑色的。不知是不是例子程序和对应的触摸屏是不是不对应?

触摸屏照片

触摸屏照片

网友:
我猜选错了例程~

楼主:
感谢yan的回复。那请问我应该选那个例程呢?多谢多谢
之前由于keil没有破解,下载都是直接把例程里面的bin文件拖到盘里面去的(也就是说都不是我生成的,直接下载资料的bin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yan的回复。那请问我应该选那个例程呢?多谢多谢
之前由于keil没有破解,下载都是直接把例程里面的bin ...

我印象是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18760&extra=page%3D1&mobile=no&_dsign=87309b02里的电阻屏

楼主:
了解了,我再买一个屏吧。唯一的问题是,这个4.3的屏尺寸有点大了,有个4寸的就好了。本来产品想用下的。

网友A:
同步信号线没接,你这个屏是RGB模式的。同步信号线是从转接板到屏连接的4PIN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步信号线没接,你这个屏是RGB模式的。同步信号线是从转接板到屏连接的4PIN线 ...

我记得电阻和电容触摸的插上就能用

楼主:
tiky,多谢老板,我试试看。现在想想也不是关键了,我可以买一个新的。关键是发现4.3的尺寸太大了,特别是转接板的外框尺寸更大。如果有4寸或更小一点的,产品(1/4DIN)用就比较好。开口是92mm
常见欧美进口数显仪表外形尺寸及开孔尺寸
◆1/32 DIN尺寸仪表的外形为48×25.4mm(宽×高),1/32 DIN尺寸仪表的开孔尺寸为45×22.5mm(宽×高)
◆1/16 DIN尺寸仪表的外形为48×48mm(宽×高),1/16 DIN尺寸仪表的开孔尺寸为45×45mm(宽×高)
◆1/8 DIN尺寸仪表的外形为96×48mm(宽×高),1/8 DIN尺寸仪表的开孔尺寸为92×45mm(宽×高)
◆1/8 DIN垂直尺寸仪表的外形为48×96mm(宽×高),1/8 DIN垂直尺寸仪表的开孔尺寸为45×92mm(宽×高)
◆1/4 DIN尺寸仪表的外形尺寸为96×96mm(宽×高),1/4 DIN尺寸仪表的开孔尺寸为92×92mm(宽×高)

网友(2021-02-22):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电阻和电容触摸的插上就能用

RGB屏要同步信号,因为它的显存都在 Tk499 上面
Tk499 每时每刻都要 对屏 进行扫描显示,所以就要同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