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颗SOT89封装的芯片,请问有谁知道型号吗?

楼主(2020-02-20):
看似是LDO,丝印查不到型号,板子很金贵,暂时没敢通电测量。
有朋友用到过这个新片吗?  什么型号的?

楼主:
U15的型号是?

网友:
没敢通电测量,就把LDO拆下来量一下。

网友A:
如果花焊盘是GND的话 钽电容焊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花焊盘是GND的话 钽电容焊错了吧?

确实错了,除非是负电源,或者大面积铺铜是电源+极铺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花焊盘是GND的话 钽电容焊错了吧?

没准人家是负压

网友:
所以我用了疑问句?

网友:
电源一类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