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弱弱的问题SDRAM能否在50M的频率运行读写

楼主(2020-02-20):
一般SDRAM资料上都有写100M左右,但我想问的是这SDRAM能否在50M的频率下运行读写呢?而且SDRAM是否须要读写建立时间要在数据传送的中间呀?谢谢关注

网友:
汽车表盘时速能到两百多公里,我想问的是,能否在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开车呢?

网友A:
50M没问题,但不能过低,否则可能存在刷新问题

楼主:
因为没接触过这类的芯片,怕有的须要对频率有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M没问题,但不能过低,否则可能存在刷新问题

没事,1MHz也能跑,不想刷新就不刷新了(存几张图来回读写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