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问题(关于pyusb pywinusb)

楼主(2020-02-20):
最近入坑里pyusb,一直想用pyusb做一些USB通信下的交互工作。
pyusb:
环境  win7 python3.7 libusb1-0

使用pyusb+libusb 已弃坑
问题1     调用usb.core时一直提示 no aValible 。。。。 提示找不到后端,通过查资料知道是USB驱动找不到库;在网上下载一个libusb1-0的dll 放在python目录下,运行可以通过,但打印出来的device信息与网上的信息不符,
            问题1  如果哪位大大有可以用的libusb1-0.dll 望共享一下,不胜感激。

使用pywinusb-0.42
问题1     pywinusb 自带的example文档实在难以看懂,里面有个sample_send的例程,我也没有运行起来;首先是里面的page_id  usage_id 我一直搞不懂我的hid设备这两个值该怎么填ps:(我枚举时 这里用了5个byte:(00 09 60  09 01)
问题2     用raw的例子,读hid设备的数据也没有成功,因为正常的设备我是通过端点1进行收发,所以我设置从这里读,却什么都没有读到,倒是在每次关机时,有16个00  发过来,这里16是枚举时通信数据长度为16

总结:
python的usb应用在windows下实在不是友好,也许是我对python了解太浅的缘故,因为平常大多时候用的是win7,没有移步ubuntu的计划,听说pyusb在ubuntu下比较好用,没有亲测。

网友A:
windows下用pythton建议使用anaconda环境
libusb最新版是1.0.23,python用的是1.0.22
你需要找到1.0.22的dll,注意区分32位和64位
dll的位置最好和python的exe放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下用pythton建议使用anaconda环境
libusb最新版是1.0.23,python用的是1.0.22
你需要找到1.0.22的dl ...

anaconda没有装上,所以只得用pip一个个的包单独安装。
libusb我试了1.0.22也没有用
路径问题,我放在python的根目录下面,和python.dll在同一个层级。

网友(2020-04-28):
引用 网友A:
windows下用pythton建议使用anaconda环境
libusb最新版是1.0.23,python用的是1.0.22
你需要找到1.0.22的dl ...

请问一下 pyusb 使用 libusb ,需要 给设备安装 libusb 驱动不?  只使用 libusb.dll ,不使用 libusb驱动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