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臂G代码控制怎么生成?跟xyz三轴平台一样吗

楼主(2020-02-20):
机械臂G代码控制怎么生成?跟xyz三轴平台一样吗

网友A:
没用过,不过好象有差异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不过好象有差异吧

一样的  G0 X100 Y100 Z1000
不一样的是机械臂内部的运动学逆解
对外都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  G0 X100 Y100 Z1000
不一样的是机械臂内部的运动学逆解
对外都一样的 ...

我看单位上他们操作机械手时,用的视教器,还有编程,好象不是数控的代码呢。开工了去看看。

网友:
G代码系统不过是一套已经非常成熟的运动控制代码体系,本质上是给人看的,所以对机器来说无所的.
大部分的工业机器人不太会用G代码,起码我接触过的没有,可能有一部分从数控系统起家的厂家对于G代码系统的软件成本已经投过了所以继续沿用.
其实G代码也好,机器人控制系统的指令也好,无非都给出人所定义的一系列基础操作,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二次配置从而实现正确的功能.

现在有些从arduino改出来的开源机器人控制系统,人机界面上就是用的G代码原因就是arduino上的G代码解析器早就成熟了,这部分是可以复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单位上他们操作机械手时,用的视教器,还有编程,好象不是数控的代码呢。开工了去看看。 ...

示教器只是操作方式不同,原理上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  G0 X100 Y100 Z1000
不一样的是机械臂内部的运动学逆解
对外都一样的 ...

研究了下,貌似有专门软件,像robodk可以生成机器人轨迹代码,还有powermill robot。我估计机械臂数控加工的代码不是g代码而是关节数据,因为同样的g代码,机器人关节有很多解法,用户需要选择适合的轨迹,不然和工件或者其他设备会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