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解决家电类产品触摸容易误动作

楼主(2020-02-20):
有个朋友是常年给家电类公司做手板的,平常会有一些触摸控制的要求,问问看有没有对触摸控制比较有经验的,有兴趣合作的可以和我联系
要求:一般是做几块样板,达到演示功能即可,成本不是很敏感;触摸板不同项目可能要随着外壳做修改

楼主:
补充:一般是实现单击、滑动、长按等功能即可

网友A:
滑动不了解怎么做的.....

难道是开一串的按键下去?

我接触到的触摸是按键性质的,单击  长按  软件搞定

用的芯片有电平开关式   通讯式的...支持十个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动不了解怎么做的.....

难道是开一串的按键下去?

触摸我也不太懂,之前有人建议是放一排触摸按键,然后判断键值

网友B:
滑条就是slide,按键是button,还有滑轮wheel。
ATtiny1617做这些触摸很简单,直接上网站上配,然后下载工程文件,里面就有例程。
滑条最少需要3个通道,如果需要更长的滑条,增加通道数量就好,分辨率25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滑条就是slide,按键是button,还有滑轮wheel。
ATtiny1617做这些触摸很简单,直接上网站上配,然后下载工 ...

ATtiny1617这个片子抗干扰怎么样,有人在推荐国内赛元的触摸芯片,不知道有没有人搞过

网友:
ATtiny1617是通用的MCU,就是以前的AVR,有用在汽车产品上。
用起来很简单,GCC的免费编译器,电路就一个滤波电容,然后每个触摸通道一个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你好!我们公司是专用从事触摸专用芯片研发的公司,2003年就开始做触摸芯片了,有意向的话,可以加我QQ ...

谢谢,我这边不负责具体开发的,主要是想找找懂触摸开发的

网友:
如果是阻容降压建议用P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