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整流桥堆的电气间隙

楼主(2020-02-20):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在计算机类产品,家用电气产品安全上面都有国家强制标准,此前在设计产品的时候要求电气间隙不小于3mm,爬电距离不小于4mm。
但是我看到有如下整流桥堆芯片,引脚间距太小,请问这种芯片如何过安全认证?

楼主:
难不成用这种桥堆,需要将引脚灌绝缘胶封起来?

网友A:
电路板开槽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开槽可不可以?

电气间隙,不是爬电

网友:
如果按照这样算所有电源芯片应该都满足不了这个要求, 标准应该是针对PCB材料的吧

网友B:
开槽然后点硅胶,TO-220的的mos to-263 800V mos 650V的都有这种问题,IEC 距离都不够

网友:
你说的是绝缘安规要求,芯片只要满足绝缘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槽然后点硅胶,TO-220的的mos to-263 800V mos 650V的都有这种问题,IEC 距离都不够 ...

704硅橡胶可以吗?

网友C:
伪命题!!!  整流桥堆在什么情况下需要隔离啊?在开关电源里都是把交流变成直流的,不存在隔离需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704硅橡胶可以吗?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伪命题!!!  整流桥堆在什么情况下需要隔离啊?在开关电源里都是把交流变成直流的,不存在隔离需求。 ...

是功能安全距离,不算安规距离。

网友D:
  你砸开ic内部看,比引脚的间距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伪命题!!!  整流桥堆在什么情况下需要隔离啊?在开关电源里都是把交流变成直流的,不存在隔离需求。 ...

产品过认证需要符合GB4943要求,这里面有环境相关的电气安全要求,其中涉及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等要求,与产品使用环境,污染程度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砸开ic内部看,比引脚的间距更小,,,,

内部因为有封装的环氧树脂做加强绝缘,间隙和在普通大气压下的电气间隙要求是不一样的。

网友:
我觉得怕理解有误吧,管桥堆什么事,一般只会要求变压器和光耦这类。

网友:
电气间隙和爬电爬电是不同的概念的,我找找定义

网友E:
我的理解是:标准要求的是器具(产品)外部人可接触到的部分到带电部分的电气间距、爬电间距,防止过电压产生电击事故。

网友F:
PCB干净一般问题不大,主要是灰尘聚集导致放电

网友:
有高手解答吗,电气间隙:在两个导电零部件之间或导电零部件与设备防护界面之间测得的最短空间距离。即在保证电气性能稳定和安全的情况下,通过空气能实现绝缘的最短距离。爬电距离:沿绝缘表面测得的两个导电零部件之间或导电零部件与设备防护界面之间的最短路径。即在不同的使用情况下,由于导体周围的绝缘材料被电极化,导致绝缘材料呈现带电现象。

网友:
关注一下,先找标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PCB干净一般问题不大,主要是灰尘聚集导致放电

是的,标准里面也规定有污染等级,每种等级对应的爬电和电气间隙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理解是:标准要求的是器具(产品)外部人可接触到的部分到带电部分的电气间距、爬电间距,防止过电压产 ...

人可触及的安全要求也有,那个有额外的要求,对产品的结构,开孔孔径大小有要求,试验时候会有试验测试指来捅这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