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颜色的PCB对940nm的红外线吸收较好?

楼主(2020-02-20):
小弟打算弄一个红外光栅的小项目,红外接收管的间距预计只有4mm左右,感觉PCB反光的话可能会互相干扰,请教下各位大佬什么颜色的PCB对940nm的红外光吸收较好,能尽量减少折射反射?我参考了下红外触屏,貌似他们都是用的绿色PCB,如果用黑色或者蓝色效果是否会更好呢

网友:
黑色,他们用绿色因为绿色是常规色吧?没什么特殊含义

网友:
肯定黑色吸收好

网友:
亚光黑+敷铜遮蔽效果最好,做仪表的时候测试过

楼主:
谢谢各们的回复,决定用哑光黑试试

网友:
放个薄膜。

网友:
看和有可能和我做的一样的东西,红外可玩性真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