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浏览器用于winxp-32bit的老电脑/联想旭日c460

楼主(2020-02-21):
自己学生时代的第一个本,购买于2006年,型号为联想旭日c460,当年也是高配;

现在依然坚挺,扩展了内存,目前一共3G,安装xp-32bit系统;

目前安装AD10,运行较为流畅;

求助:
安装火狐浏览器,非常卡,请大家推荐,占用资源非常低的高速浏览器;

网友:
找老版本的浏览器吧,看下最好是你电脑那个年代出品的即可

网友:
opera比较省资料吧

网友A:
倒不如升个SSD或者加条内存先吧。

网友:
升级成win10 x86

网友:
换个SSD立刻飞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不如升个SSD或者加条内存先吧。

内存已经加了,只能到4G

硬盘倒是没有换,还是之前的机械硬盘

网友B:
单核CPU机械硬盘用win1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核CPU机械硬盘用win10?

单核不是问题,
问题是机械硬盘要换成固态。

系统装win10 LTSC,据说比win7还要流畅。

文件名
cn_windows_10_enterprise_ltsc_2019_x86_dvd_1814dbab.iso
SHA1
ba2169edd94f123211cd4aaca68352f1ab6195d9
文件大小
2.98GB
发布时间
2019-03-15
cn_windows_10_enterprise_ltsc_2019_x86_dvd_1814dbab.iso (2.98 GB)

网友:
XP, Google浏览器

网友:
已经阅读

网友:
chrome支持xp的版本。我那台神舟可能比你的还老cpuT5800。还算流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核不是问题,
问题是机械硬盘要换成固态。

问题大了去了,
就win10一个Meltdown补丁,性能对CPU影响多大,
尤其lz还是初代酷睿,影响尤为严重,还嫌不够卡呀

LZ就想换个浏览器你非得给人家换台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核不是问题,
问题是机械硬盘要换成固态。

win7和win10就不用想了吧

这么老的电脑,之前装过win7,可以用,但是驱动程序找不到,因为电脑太老了,厂家不更新驱动了

网友:
其实还有个问题,现在网页也很耗资源,1024开10个网页,内存刷刷的

网友:
访问什么网站更重要,像amobbs.com,打开几十个页面都不会卡。
某些看视频的网站例如youku,开一个页面都卡的不行了,虽然视频仍流畅,但是鼠标操控已经很困难。

浏览器试试关掉各种插件,特效,再装广告屏蔽软件。

网友:
扔了换个吧,实在是太老了,不值得折腾

网友:
单线程的U都扔了吧,换固态也不行的了,
当今的网页拖死单线程的U.

网友:
yandex的浏览器

网友:
上网跟应用不是很搭边,以前能说弄台差点的电脑上上网,现在弄台差点的电脑上上网还真用得火大

网友:
ssd也勉强使用,该扔了,再投资就是亏损,二手笔记本1000左右,起码上网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单核不是问题,
问题是机械硬盘要换成固态。

仅仅是据说~我用的C级精简win7_x86,给公司好多机器上都装了。那才是飞一般的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仅仅是据说~我用的C级精简win7_x86,给公司好多机器上都装了。那才是飞一般的感觉~ ...

会精简系统的人都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精简系统的人都很厉害

网上一大把,目前使用的的三蛋的。个人觉得很良心~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扔了好,别浪费精力。随便闲鱼买个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世界之窗7 试试呢,就偶尔不稳定

网友:
世界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