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TYPE-C母座接收2组线应该怎么接?

楼主(2020-02-21):
最近在调试一个USB 3.0读卡器芯片,使用Type-c母座作为输入座,目前遇到点问题,看有没有人遇到过。
读卡器芯片输入是:
  1. D+, D-(USB2.0信号)
  2. TX+ TX- RX+ RX-(USB3.0信号)

一. 如果使用TYPE A公头直接对应接上去就行,这个测试过没问题。

二. 使用Type-c母座
  Type-c母座信号信有:
  A面:TX1+ TX1- CC1 RX2+ RX2- DN1 DP1
  B面:  RX1+ RX1- CC2 TX2+ TX2- DN2 DP2

  目前的接法是:
  Type-c的DN1和DN2一起接到读卡器的D-, DP1和DP2一起接到读卡器的D+
  Type-c的TX1+ TX1- RX1+ RX1-接到读卡器的USB3.0信号组,CC1 5.1K电阻到地

  这样接的话,如果电脑是type-c口,使用c-c线接是没问题的,因为电脑正反插都会通过CC1的下拉电阻检测到使用了信号1这一组。
  但如果电脑是USB-A口,需要使用USB-A转Type-c线连接读卡器,这时候会出现一面只识别USB2.0,一面能识别USB3.0。
  我测量过USB-A转TYPE-C线,Type-c这一侧实际上只连接了一组信号线,所以上面的结果也是合理的。

  如果我把读卡器侧的TX1+和TX2+短接,TX1-和TX2-短接,及RX1和RX2这一组短接,则不管哪面都不能识别USB3.0

  我观察过市面上的type c的读卡器或是U盘,都是公头的,如果公头的话只要接一组信号线通过CC来标识就可以,但我这边是母头就不知道怎么接了,对type-c不是特别熟,有了解这个的吗?

楼主:
补充一下目前的接法:
现在不清楚的是TX2 RX2这一组信号应该怎么接,按目前的接法使用USB-A转TYPE-C线时只有一面能识别出USB3.0

楼主:
网上找到个Type-c移动硬盘的图片,发现需要一个高速开关来切换,找到芯片是ASM1542,看来要再画一版PCB来测试了

网友A:
有专门的type-c接口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type-c接口芯片.

接口芯片指的是?比如?
我也找找看

楼主:
已经基本上确定怎么接了,ASM1542,或者TI也有类似的比如hd3ss3212,在hd3ss3212的datasheet中有介绍怎么接,我把datasheet也传上来

具体就是检测CC引脚,使用的CC引脚在HOST侧会有一个上拉,靠检测这个电平来切换USB3.0的数据通路。

网友B:
把两路type-c信号,连城一路不行吗,device端,CC脚接下来

网友:
CC1 CC2 都接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两路type-c信号,连城一路不行吗,device端,CC脚接下来

用macbook测试可以,用A转C线不行,看了分析是因为3.0的速度快这样接信号质量太差了,usb2.0的可以直接并在一起

网友C:
TYPEC是正反插的。

按你原理图的话, 1连13,2连14,3连15………… 12连24. 这样要全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TYPEC是正反插的。

按你原理图的话, 1连13,2连14,3连15………… 12连24. 这样要全连起来。

你说的应该就是RX1和RX2并联,TX1和TX2并联吧。
实际测试下结果在我前面回复中有,USB3.0如果是GEN1的话5G,如果是GEN2的话10G,直接并联对信号的干扰太大了。

我最近找了很多type-c输入的移动硬盘图,都不是直接并联的,要么桥接芯片支持切换,要么需要加选择芯片,如ASM1542,我后面选的是TI的一款芯片,因为方便购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应该就是RX1和RX2并联,TX1和TX2并联吧。
实际测试下结果在我前面回复中有,USB3.0如果是GEN1的话5 ...

噢那应该是的

高速模式下不能并联。

估计要用芯片了。

我现在用的比较简单。  所以就直接并了。

网友D:
CC2需要同CC1一样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2需要同CC1一样的电路

对的,后面都接了5.1K下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的,后面都接了5.1K下拉

这个接口除了DM和DP外都是对称的,要支持随意插就需要对称的电路。TX2 RX2简单接法应该跟TX1 RX1连接,要不然有一个方向就是USB2.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接口除了DM和DP外都是对称的,要支持随意插就需要对称的电路。TX2 RX2简单接法应该跟TX1 RX1连接,要 ...

不能直接并联,需要检测出来HOST使用了TX1 RX1还是TX2 RX2,然后把数据线切换到对应的通路。USB3.0 GEN1 GEN2还是只用了一对数据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能直接并联,需要检测出来HOST使用了TX1 RX1还是TX2 RX2,然后把数据线切换到对应的通路。USB3.0 GEN1  ...

直接并联我也没有试过,一般专门Type C接口芯片都是有2对的,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可以试试中间加个电阻跳一下试试,这也是没有合适解决方案的情况下测试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并联我也没有试过,一般专门Type C接口芯片都是有2对的,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可以试试中间加个电阻 ...

已经有解决方案了,已经打样了PCB等待回来就测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有解决方案了,已经打样了PCB等待回来就测试一下。

啥解决方案,分享下。

如上面回复,我也用TYPEC。  不过都是简单并联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解决方案,分享下。

如上面回复,我也用TYPEC。  不过都是简单并联用的。

如前面所说要,接收侧这边也要增加一个模拟开关芯片,根据HOST侧的信号通路来选择使用哪一路。
这样的芯片比如ASM1542, 这个在有些type c移动硬盘中有用一以,我也是搜索拆解图看到的
我用的是HD3SS3212RKSR,因为好买。目前电路是根据CC引脚的电脑来判断HOST使用了哪一路,连通的那一路HOST会给CC一个上拉,PCB今天能到,验证完我再反馈。

网友E:
C口是需要切换开关的,根据协议选5G或者10G的。
另外需要一个CC Logic芯片来切换和与主机通信,也有集成一体的开关+CC logic。

楼主:
引用 网友E:
C口是需要切换开关的,根据协议选5G或者10G的。
另外需要一个CC Logic芯片来切换和与主机通信,也有集成一 ...

5G和10G只是协商速度不一样,都是只用了一对数据线。
CC logic芯片的话我看了一下TUSB321,支持DFP UFP DRP,不过有点贵,
我这边只是简单的判断信号通道,所以使用了一个比较器来做的,对应通道的CC会被HOST上拉到一个0.X V以上的电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前面所说要,接收侧这边也要增加一个模拟开关芯片,根据HOST侧的信号通路来选择使用哪一路。
这样的芯 ...

多谢,学习了。

看来我的应用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学习了。

看来我的应用太简单了

今天 PCB已经到了,验证能过了,原理图如下图,为了测试这个电路打了3板电路才确定。
原理就是HOST在连接的时候的时候在CC上会有一个上拉电流,这个电流根据HOST能提供的电流大小不一样而不一样,最小的标准的是80uA,在5.1K电阻上产生大概0.4V电压,我目前最简单的就是用个比较器来判断这个电压进而选择信号通路

网友F(2020-07-28):
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自己PCB是TYEP C母头, 电脑那侧是可能是TYPE A也可能是TYPE C,
电路设计方案1, 自己的PCB上只使用CC1下拉, TX1+/-  RX1+/-
那么电脑那侧只使用TYPE-A的话,PCB的tyepc只有一面能工作,另外一面不能使用
电脑使用typeC的话,就无所谓了,是这样的么?

电路设计方案2, 自己的PCB上只使用CC1,CC2分别下拉5.1K, TX1+/-和TX2+/-短接,  RX1+/-和RX2+/-短接
那么电脑那侧只使用TYPE-A的话,PCB的tyepc两面都可以工作,只是5Gbps还可以,10Gbps可能就不可以使用,是这样的么?
电脑使用typeC的话,还能工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自己PCB是TYEP C母头, 电脑那侧是可能是TYPE A也可能是TYPE C,
电路设计方案1, 自 ...

第一个是对的。

第二个不对,短接的话,Host侧是A或是C都不能工作(USB3.0)

网友G:
也想DIY弄个 USB-A 3.0的 转  Type-C母座的 ,    一直也没搞懂 那些tx,rx怎么接, 要不是像串口那样 交叉接?  还是 同名的1、2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想DIY弄个 USB-A 3.0的 转  Type-C母座的 ,    一直也没搞懂 那些tx,rx怎么接, 要不是像串口那样 交叉 ...

你去看看信号定义应该就能看出来的。
我这边是同名的接,比如TYPE C的TX接读卡器芯片的TX。

网友:
请问一下电路中加一个TPS79333的作用,如果不用它,是否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是对的。

第二个不对,短接的话,Host侧是A或是C都不能工作(USB3.0) ...

请问一下电路中加一个TPS79333的作用,如果不用它,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电路中加一个TPS79333的作用,如果不用它,是否可以?

这个3.3V我是用来给HD3SS和比较器供电用的,HD3SS这个芯片看了下最高工作电压是3.6V,所以不能直接接5V。 如果你其他地方有3.3V电源这个LDO可以省掉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今天 PCB已经到了,验证能过了,原理图如下图,为了测试这个电路打了3板电路才确定。
原理就是HOST在连接 ...

没想到要搞得那么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想到要搞得那么复杂了。。。。

随便正反插又要兼容老的接口是要付出代价的。
现在很多芯片把切换电路集成了,这样的话就会简单很多,否则还是要外加切换芯片。要不你只使用他的USB2.0。

网友I:
TYPE C的母端是比较复杂的,我简单的理解为并联时另一面没有用的针脚变成干扰接受天线,而3.0的信号又太弱

网友:
同时让我想起了我自制的四头合一USB数据线,结果只能充电不能传数据

网友:
就算我加上了USB HUB芯片,能传输数据了,可是那些快充协议又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TYPE C的母端是比较复杂的,我简单的理解为并联时另一面没有用的针脚变成干扰接受天线,而3.0的信号又太弱 ...

不复杂啊,因为需要正反插,你可以看成2面是对称的。
实际使用的时候只使用一面,所以需要增加2个电路:1)插入方向检测, 2)数据通路选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