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负荷偏大以后,电压波形有什么变化呢

楼主(2020-02-21):
看到有人说,可以看变压器电压波形,来判断变压器的工作状态。比如负荷接近额定功率了,或者比额定功率超了一点,电压波形有畸变。
正常负载都是阻感特性,功率因数滞后一点,负荷大了端电压下降,这个是正常的。
但他说不是从有效值看出来的,而是电压波形畸变程度。请教各位,过负荷或者轻载时,电压波形有什么明细区别呢?

网友:
超负荷时铁心应该快饱和了,所以非线性效应就出来了,也就是正弦波会畸变

楼主:
朋友发了一张1kVA,二手变压器的波形
分别是输入电压,空载电流,瞬时功率。其中,空载电流很神奇哦

网友A:
楼上这个  铁芯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这个  铁芯饱和了

空载就饱和了??那是输入过压了?

网友:
三楼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