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的波粒二象性的本质是什么?

楼主(2020-02-21):
在家看李永乐老师的公开课,电子的双峰干涉实验,电子是波还是粒子竟然是受观察者影响的,你观察就是粒子,不观察就是波,科学家被这种现象激发出强烈的兴趣,这个实验对物理学有极大启迪,爱因斯坦说上帝不执骰子,薛定谔提出又死又活的猫实验。大自然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象限,难道真的如三体中说的,地球被外星文明锁定了。
视频最后也没有结论。光的波粒二象性催生了量子力学,它的本质是什么好像没人说的清楚。

网友:
量子力学有个说法:如果您学了,没有疑惑的地方,说明您没有学懂.

网友A:
回答不了楼主的疑问。
但是我可以占领三楼。
抖音上一个叫严伯钧的讲科普。
一切物质都有波粒二象性。
你用测量波动性的实验就可以验证波动性。
用测量粒子性的实验就可以验证粒子性。

网友:
都学过,没学会,全还给老师了

网友:
老师也不懂

网友:
只能说科学发展的水平还不到,类似于盲人摸象,摸啥像啥,测啥得啥

网友:
光是多维物质在三维世界的投影,三维世界的生物不能认识多维世界。

网友:
人的认知能力还很有限,很多时候就是盲人摸象。最初我们通过自身感知的世界是一个样子,后来发明了好多各种各样的传感器,“看”到的世界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可能以后我们的感知手段多了,又会看到更多新的东西。

网友:
那你得上升到哲学高度了

网友:
上帝写的if else ,观察不同结果不同,所以无法上帝视角。。。。

网友:
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海森堡说过:原子不是一种事物,而是一种倾向
或许理解了这句话就能理解光的波粒二象性。
不要执著于事物的“本质”,因为“什么是事物的本质”本身就是一个无法阐释的问题。如果连组成宏观物体的微观粒子本身都是虚幻不实的,谁能说我们的世界是客观实在的呢?
凡所有相,皆是虚幻。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网友:
Z之前在知乎看波粒二象性和光速,看得津津有味,确实很神奇,然后我现在,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网友:
量子力学中的微观现象,感觉啊

网友B:
我瞎猜的,光子是沿螺旋线前进的。

网友:
人的做梦,会不会是环境中的光粒子与大脑中特定细胞组织发生共振?

网友:
现在都还没有弄清楚量子到底是什么

网友C:
个人理解,本质是概率分布;连续且随机的分布倾呈现波动性,离散且确定的分布呈现粒子性;用确定的方式与其交互,会使其概率塌缩而表现出确定性;
对于光来说,目前已有的观测技术不是只读行为,是靠光电效应才能观测到的,这个光电效应的交互过程便使其呈现出确定的粒子性,从而失去波动性。

网友:
三体作者大刘的短篇球状闪电,有"观察者"的描述。所谓量子效应观察者,很好的科普

网友:
同意第七楼的意思,光是种多维能量场,在三维上的投影使人无法用粒子说或波动说解释,只好说有二相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理解,本质是概率分布;连续且随机的分布倾呈现波动性,离散且确定的分布呈现粒子性;用确定的方式与其 ...

你这理解很牛逼啊!就像彩票那样,那几个数字在开奖后就确定了,开奖前就是一种概率,谁也不能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说法牛,第一次看到

很有可能是这样

网友:
大家的理论水平牛到能讨论这个了? 牛比。

网友E:
粒是一种假象,这个世界只有波
可以这样理解:粒=波*冲击函数,基于这个假设,才有弦理论。

绝对的粒是违反量子力学的,因为粒要有绝对边界,而这是不存在的。

所以波粒二象性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何解释量子的“并行性”,处于量子态他能同时做很多,退相干了就只能做一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粒是一种假象,这个世界只有波
可以这样理解:粒=波*冲击函数,基于这个假设,才有弦理论。

还是没有解释诡异的电子的双缝干涉实验,有探测器时表现粒子性,没探测器时表现波动性,据我搜到的结果至今还是无解的。

网友:
以下是我结合已知数学写的民科,楼主可以当小说看

网上有段时间流行一个问题:为什么全体自然实数之和等于负的十二份之一。这个问题最后的答案就是这题里用了超纲的“解析延拓”,将原本没意义的定义域,人为重定一个函数,定义域就被扩展了,让整个定义域都有意义。这做法在数学里很常见,比如虚数i,最后诞生了复数域
因为重定函数是人定的,所以延托的方法不止一种,这解析延拓一直比较冷门,但他还是有用的,他可以解决无穷大减去无穷大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无穷大是分阶的,常见的无穷大用法有乘法和除法,没有加减。因为无穷大减去无穷大还是无穷大,同阶的也是一样,无法得到常数。但是用解析延托可以。负的十二份之一就是全体自然实数之和的某种延托下的特征值

卡西米尔效应是在真空中两片平行的平坦金属板之间的吸引压力,真空中有零点能,两个极板间只能有高于某个频率的零点能,所以内外零点能产生了差值。但是极板外的总零点能是无穷大,极板内的总零点能也是无穷大,两个无穷大相减无法得到常数,也就是无法计算卡西米尔力的大小,这个最后用解析延托解决了,(具体怎么延托能得到符合实际的物理理论,我水平太低,无法科普)

那一个大胆的想法就出来了
根据弦理论,一切都是波。波在数轴上是无限延伸,怎么一到现实世界就被截断了。量子告诉我们,只是出现的概率太低了。我的理解是波是一直有的,只是被加了窗,我们以为被截断了。 那既然波是无处不在的,那验证了贝尔不等式的前提条件:局域性就不存在了。无法证明隐变量不存在。不管实验做多远,波都是在同一个波。

波有无数个,每个都是分布得无处不在。所谓相干和纠缠,就是拿到了同一根波的不同处。所谓退相干,就是换手拿起了其他波。这样可以解释为什么纠缠的光子对都得从同一个光源发出。
回到楼主的问题。光从波变为粒,就是加窗的过程,观测就是加窗,一加窗,波的其他端都接近0了,也就没法干涉产生条纹了。观测纠缠光子可以影响双缝,延时抉择,这些都可以被这个理论解析。

民科终究只能写科幻文,民科和科学最大的区别就是数学太差,没法写成公式,不能被计算。由于波是无限延伸了,现阶段人类对无穷大减去无穷大的理解还非常肤浅,关于解析延托还有太多没弄清楚的地方,比如著名的黎曼猜想,用解析延托得到的解惊人完美,可以准确预测素数的分布,但是还是“没证明”,因为实在太难了。我预言,人类什么时候弄清楚了解析延托,弄清楚了黎曼猜想,弄清楚了无穷大真正的计算,量子背后的本质就呼之欲出了。

贴两张科普视频,估计科普都没几个看懂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32580308/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 ... 333.788.videocard.0   这个视频最精彩的,关于惊人精确的解在9分钟开始

网友:
写完感觉还有很多想说的,这里在补充一下
1、卡西米尔效应现在是可以计算的了,物理只求能用,符合实际,为什么适用没人能说清。
2、黎曼猜想的魅力在于,他能让人类真正弄懂加法和乘法的关系。
3、望月新一那篇号称证明黎曼猜想的文章,用了p进制,p进制里每个数都是无穷位的,不够的补0,我感觉不是巧合。他的论文里重新定义了加法和乘法,也不是巧合。希望他是人类第一个弄清楚无穷大计算的男人,不然全人类都只能做民科
https://songshuhui.net/archives/101102
https://www.guokr.com/article/442604/

网友:
不奇怪啊。只要想着,现在人类的科技还没能完全了解自己生存的世界,就释然了。

网友:
唯心所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网友:
咱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瞎猜的,光子是沿螺旋线前进的。

难道不是正弦波?

网友F:
正弦也不优美,正弦是投影出来的,螺旋更好一点,但螺旋是三维空间,或者圆周运动加时间纬度,在自然法则中,虚函数可能进入了虚空间,在加上时间,则也构成了一个螺旋,在跟我们所处的可观测得空间闪现的时候,就被我们观测到了,形成了粒子点,但本质是虚空间的螺旋管线.注意虚空间包含了我们可观测的宇宙和目前观测不到的宇宙.

网友:
虚空间也不是现在科学家说的多维宇宙,他们说的多维宇宙,其它的纬度已经缩小的很小了,这个不是,和现有宇宙一样大,共存,就是进入虚宇宙.

网友:
对整个自然界,我们还是瞎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弦也不优美,正弦是投影出来的,螺旋更好一点,但螺旋是三维空间,或者圆周运动加时间纬度,在自然法则中 ...

有点意思,

网友:
构建世界的设定只精细到这个粒度,再往下深入已经突破了边界,是无法理解结果?

网友:
哇!此帖这么热闹?!
依个人之浅见,光既是光波,也是光子,就这么简单。
认知上若有误,尚请各位海涵,谢谢。

网友:
一石激起千层浪

网友:
全息宇宙

网友:
楼主,如果手指头指那里哪里就疼,说明是手指疼。

网友:
观察者(地球及观察的双缝和双缝后面的背板)是在运动的,  相对于飞行途中的光子,他们的运动类型是高速波动的, 光子并没有像火车中的苍蝇一样受到空气太多的影响;
观察到的波现象是运动导致的,粒现象是光子的本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有解释诡异的电子的双缝干涉实验,有探测器时表现粒子性,没探测器时表现波动性,据我搜到的结果至 ...

我感觉这些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是非常非常抽象的东西,就如同向二维人解释三维世界,向人类解释四维世界(不是含时间轴的伪四维)。
你能向一个先天盲人解释牛奶的白色、天空的蓝色、血液的红色、树叶的绿色,即使盲人的智商有200也力矩不了。

网友:
宇宙可能就是某个计算机系统里的游戏程序,基于位图的游戏,用户需要极致的观察某个图形图像时,放大到极限,呈现粒子态(看到图形图像全是一堆像素点),计算量特别大,系统资源尤其是显卡的消耗很大。在用户不观察或仅仅只是一般观察时,关闭粒子效果,画面呈现连续性,这也是为了节省系统的开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有解释诡异的电子的双缝干涉实验,有探测器时表现粒子性,没探测器时表现波动性,据我搜到的结果至 ...

这个在量子力学中已经给出解释了:我们所说的观测行为并不是“只读”行为,而是探测器与被测对象发生了交互,使其表现出粒子性(概率塌缩)、从而失去波动性;
比如说,人眼之所以能看到光线,就是光子与视锥/视杆细胞发生了光电效应、然后电信号被视神经捕获并传输给大脑;而光子只有在粒子象时才会发生光电效应(波动象时做不到);
所以说,这个“看到”的过程在经典物理学中可以认为是“只读”行为,但在量子力学中就不是“只读”了、而是一个会引起量子概率塌缩的交互行为,这些都是有自洽理论支撑的,感兴趣的可以去详细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在量子力学中已经给出解释了:我们所说的观测行为并不是“只读”行为,而是探测器与被测对象发生了交 ...

不民科的回答~

网友:
也许要等到开启了上帝视角才能彻底搞明白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回答不了楼主的疑问。
但是我可以占领三楼。
抖音上一个叫严伯钧的讲科普。

详细看过他在抖音上的内容,挺不错的
其实也没看懂,但知道了为了测试波料二象性
人类不断逼近的实验
人用单光子做实验,一次只放出一个光子
在多达几天的时间的积累后,仍然能显示出波的特性
这就很无奈了,因为光子确实是有能量的,光子能将电子打出来的(光电效应)
我认为任何无线电波相当于对一种空间的一种扰动
空间虽然可以是真空,但可以借用以前人类思考的“以太”的概念
相当于无线电对于以太的扰动,以太是能承载光的
就好像水也能承载水波,空气承载声波一样
至于固定频率的波才能打出电子,我认为是波长和原子结构的能带之间一种相互衡量的关系。
短于一定波长的光波,才能满足电子跃迁的要求
。。。
一个喜欢瞎想却毫无量子物理基础的本科生,哈哈!

网友:
这个枣还是直接吞了吧……人类太渺小……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详细看过他在抖音上的内容,挺不错的
其实也没看懂,但知道了为了测试波料二象性
人类不断逼近的实验

是啊。
除了工作,也会试图去多了解一些感兴趣的科普。
现在搞理论的太多了~
就缺实验去验证了~

网友:
能量与物质

网友:
7楼这个解释让我茅塞顿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粒是一种假象,这个世界只有波
可以这样理解:粒=波*冲击函数,基于这个假设,才有弦理论。

除了弦论 还有一个圈量子理论 推荐大家去看 卡洛·罗韦利诗意科普系列的书 包括  七堂极简物理课 现实不似你所见  时间的秩序 过年期间看完的 感觉很科普 看起来就像看明朝的那些事一样  可以一直看下去的那种

网友:
  波粒二象性,,,理解起来,很简单啊:就像你手上爪一把沙子,扔出去,,,又抓一把沙子扔出去,,,,一次一次就是波~~,,,每次的里面一粒一粒沙子就算粒~~~聪明机智小毒舌吧~~~

网友:
可以去看看 BBC拍摄的:量子力学揭秘,对你的疑惑有一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