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LED灯的驱动有修复可能吗?

楼主(2020-02-21):
家里LED灯同时坏了两个,一个完全不亮了,一个闪烁,
从好的灯更换一个驱动模块过来之后正常,确认是模块问题,
驱动电路图片如下,

网友A:
只要驱动ic没坏,还能有办法修。从220v这里开始量,看问题在哪里,零件不多

网友:
一般都是IC坏,少量电阻失效,基本可以扔垃圾桶了

网友:
非隔离的,除了保险丝就是芯片几率最大了

网友B:
电容量下再说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量下再说芯片

谢谢大家 黄色那个电容吗?

网友:
深绿色电容容量下降了,没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驱动ic没坏,还能有办法修。从220v这里开始量,看问题在哪里,零件不多 ...

全都是单IC集成的,出故障了,必然IC挂了,扔了吧,没法修

网友C:
LED恒流驱动价格已经很便宜了吧,
找大概电流范围和类似输出电压范围就OK了,随便找个热溶胶+电工胶布包起来,各出2条线就可以替换了

网友:
直接换吧,弄不好把灯板也烧了

网友:
查一下电解电容

网友:
闪烁问题最大的可能是电解电容,我家客厅有个大吊灯共九个驱动,我已经挨个换一遍了

网友D:
基本都是电源滤波电容坏了,换个6.8uf/40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恒流驱动价格已经很便宜了吧,
找大概电流范围和类似输出电压范围就OK了,随便找个热溶胶+电工胶布包起来, ...

10块左右,问题是现在特殊情况,淘宝店都没开张。

网友:
这个假期闲着没事,我把家里十年前装修时的节能灯,逐渐都i改装成LED了

网友:
上面有人回答了是绿色电解,刚开始闪到后来不亮,多数是容量降低

网友:
不认同楼上说的,如果是闪,大部分都是LED灯金线断,半联通状态导致的闪和损坏

网友:
替换大法好!只要没烧变压器就行。

网友:
想研究研究那就慢慢修
其实从成本来说还是扔了合算
你修理这个东西需要花费的时间都是成本

网友:
最好扔了,电子垃圾

网友:
最好换新的了,新的也用不了多少钱,维修花的时间精力和收获不成正比

网友:
新的也很便宜呀,感觉折腾的功夫,不如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都是电源滤波电容坏了,换个6.8uf/400v

感谢大家的回复,一个换电容,一个短路部分灯珠,两个全部OK
现在特殊时期 某宝不发货  更不想冒险出去找地方买

网友:
可以发电路给坛友看下

网友:
闪烁的一般是电解电容坏了;

网友:
闪烁换10uf/6.8uf,400v的高频电容

网友:
建议大家有这种灯的家里备点这个电容

网友:
装修的时候就把射灯的驱动一个个拆开来,把高压电容全部换成了红宝石的,至今没有坏的

网友:
来学习下, 不错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