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sson如何解析串口接收到的json数据

楼主(2020-02-21):
用了一颗国产的单片机me32f030,有8Kram。想用keil带的jansson解析下wifi发下来的json数据
{"code":200,"data":{"device_name":"XN-HGZ210.1-20190101-0001","device secret":"SaM8avUtsRXwnU779WTgRwT3Tskhzm7P","mac_address":"FCEEE612F910","product key" :"a1009p4ihtg","state": 200},"errMsg":"\u6210\u529f","success": true},这个数据存在一个uart0[250]一个字符串中,求指点怎么提取device_name,device secret,product key,success这几个关键字

网友:
我用的是cjson

楼主:
keil自带的CJSON 有警告 unrecognized GCC pragma ,处理不掉,就没用这个,你的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
刚移植CJSON还没实际用,不复杂的话也感觉字符串操作反而更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keil自带的CJSON 有警告 unrecognized GCC pragma ,处理不掉,就没用这个,你的有这个问题吗 ...

我是github上下载的cjson

https://github.com/DaveGamble/cJSON

网友B:
cJson挺好用的,自己裁剪下,把用不到的删掉,应该可以用起来

网友C:
内容格式标准的话,自己解析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github上下载的cjson

https://github.com/DaveGamble/cJSON

好的,我下载试试,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cJson挺好用的,自己裁剪下,把用不到的删掉,应该可以用起来

自己弄的完全解析不了
char * prky;
cJSON *json_tcpdata;
json_tcpdata =cJSON_Parse(uart0);
prky=cJSON_GetObjectItem(json_tcpdata, "device_name")->valuestring;
查看prkey 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容格式标准的话,自己解析呗。

这cjson或者jansson感觉比较高大上

网友A:
cjson 我已经用在多个项目上  目前没发现什么问题  就是内存分配和释放上要小心  要不然跑着跑着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json 我已经用在多个项目上  目前没发现什么问题  就是内存分配和释放上要小心  要不然跑着跑着就挂了 ...

好的。CJSON解析有两个括号的,比如device_name这个在里面括号的,要怎么解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CJSON解析有两个括号的,比如device_name这个在里面括号的,要怎么解析 ...

很简单的  里面都有参考代码  读一遍不会吃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  里面都有参考代码  读一遍不会吃亏的

好的,我再看看

网友D(2021-02-04):
引用 网友A:
cjson 我已经用在多个项目上  目前没发现什么问题  就是内存分配和释放上要小心  要不然跑着跑着就挂了 ...

你上面的cjson是移植到stm32上的吧,stc51单片机上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上面的cjson是移植到stm32上的吧,stc51单片机上好用不?

51的话,用jsmn吧,更小巧

网友:
你是如何做到vscode代码无警告的?
我用vscode代码一直都是一堆警告, cmsis框架很多定义都是相同名称,条件编译, vsc没办法正常识别他们
开始的时候还想折腾一下工程设置, 后来就放弃了, 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