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P2102的DTR做模式控制稳定吗?

楼主(2020-02-21):
设备对外是USB口,用的USB转串口芯片进行一些配置操作。想用CP2102或者CH340的DTR引脚,通过电脑端控制来进行模式切换。USB转串口芯片是一直供电的,只有配置时才连接USB线。不知道在运行时,CP2102或者CH340会不会不稳定,导致DTR信号出错,那我程序就不能正常工作了。现在必须要一个IO口来做控制,这个是前提,不能改变了。有人这样用过吗?可靠吗?

网友:
怕不稳定就用发送报文切换模式

网友:
用DTR控制烧程序?USB转串口芯片由USB供电,控制脚按要求下拉或上拉,插上USB线后DTR才会按需要改变。

网友:
用CH430经常这样干,而且DTR RTS是反复切换电平,但前提是芯片一直接在USB上没有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