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或ESP32有使用有线网络的方案吗?

楼主(2020-02-21):
ESP8266资源其实蛮好的,价格也不贵。
但能找到的都是WIFI和蓝牙连接,不知有没有可能使用IO引脚实现LAN方式的连接?

有熟悉的朋友吗?

网友:
ESP32有以太网MAC,外挂一个PHY就可以,8266就只能挂SPI网卡了。

楼主:
感谢大家,ESP32找到一个例子,官方有DEMO板,买一块先试试。

网友(2020-10-11):
ESP32支持有线网络

网友:
LCEDA上面有个很完整的例子:https://oshwhub.com/cqzww/iotgw

网友:
STM32H750VBT6有以太网(MII接口,还是要外挂PHY),价格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