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主板的焊接,是有铅还是无铅?

楼主(2020-02-21):
貌似抖音修手机电脑主板之类的,BGA二次植球, 都是用的有铅?

网友:
出厂肯定是无铅的,维修为了提高成功率,一般选择有铅的。

网友:
正规厂家的都是无铅,维修的为了修复率都是有铅。

网友:
有铅的熔点低,成功率高。焊样板我用有铅,无铅没法焊。

网友:
厂家无铅工艺,维修有铅,无铅比有铅熔点高太多,无铅耗材也贵

网友:
厂家肯定是无铅,不用怀疑,维修肯定是有铅,也不用怀疑。。哈哈哈
反正我没加过有铅的笔记本主板或者无铅的维修工。。。。

网友:
反正我焊FPGA用无铅的……

网友(2021-08-31):
我自己焊板子,包括bga封装的,都用无铅高温的。。。

网友:
最怕打个免费有铅的样板,用无铅的设备焊接,哈哈!

网友:
厂家维修也是无铅的铜锡合金中温锡,要求高的用银铜锡高温锡,第三方维修估计是啥方便用啥,大概率铅锡低温锡。

网友:
用无铅不就是给自己找事情么

网友:
用无铅,怎么做才能提高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