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移动硬盘接电脑某个端口不读盘

楼主(2020-02-22):
这个问题从刚拿到手上这台电脑就有了,当时电脑还是全新。usb3.0移动硬盘接在一个USB3.0口上能通电,但是连识别失败的提示都没有,插另一个USB3.0口能正常用。前面这个口子插3.0或2.0的u盘倒是没问题。我怀疑是移动硬盘的usb头子和电脑的配合不太好。
请教:3.0的头子配3.0的座子,连识别失败的提示都没有,总不会是d+和d-都接触不好吧?是否还有别的可能性?
另外吐槽一下,3.0的接口毛病挺多,买的几根山泽的usb 3.0延长线的公头和母头与其它USB设备都有配合问题。

网友A:
3.0对线要求高,不一定是接触的问题。

网友B:
硬盘艳耗电大,供电不足的口就认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对线要求高,不一定是接触的问题。

线材挺好,硬盘线是存储巴士原装的。如果偷工减料,应该可以按2.0进行连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艳耗电大,供电不足的口就认不出。

笔记本端口到移动硬盘直连,不到半米,硬盘转得狠欢实,没有供电不足那种卡塔声。

网友:
台式机的USB也有差异,有的可能供电不足

网友:
我就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