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清理了一下加湿器,然后不出雾了…不知道哪不对了

楼主(2020-02-22):
RT,北方,冬天不开加湿器室内湿度可跌至20%以下,加湿器连续运行可维持35%左右,
不开加湿器嗓子会很难受,从椅子上站起来,不走动原地坐下就会被静电电……戴着耳机就直接击穿耳机外壳和耳机线把电脑打重启。。
没有真的不行。。

然后这东西吧,得定期清理,加热式的会结水垢,超声的会有菌

加热式的那台已经报废了

超声的这台今天加水发现里面滑滑的,就清洗了一下,然后装回去,发现风扇声音不对,就拿下来再装回去,声音正常了,但突然注意到几乎没有雾出来

机器上面水箱和壳子是透明的,可以看到压电片是在工作的,水在那里有翻滚,但没有雾?!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不对劲了,机器拆开看了下,电路板也没有沾到水

印象中与之前的区别是之前正常的时候,超声波的能量就好像是聚焦在水面上的一个点似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工作的),现在那个地方是个水柱,没什么雾,感觉就像是聚焦的那个点在水下了似的

我就故意少加了点水,没装水箱,机器直接裸奔,果然有雾出现了,但加上水箱就又不行了,水箱没有结构损坏,机内水位是不能调节的就靠自身尺寸形状控制的

是不是超声波的震荡频率出问题了?但超声那个板子好像没有能调节的东西,清洗机器的时候也没有大力磕碰啥的,现在怎么办好呢?(压电片上没有水垢和污渍,清洗时使用了84和酒精,分2次清洗)

网友A:
是不是超声波片被你搞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超声波片被你搞裂了

没有,绝对没有裂的

网友B:
“发现风扇声音不对,就拿下来再装回去,声音正常了”
看工作的时候会不会转,我的一台风扇不转就像你说的现象,能激发水珠有一点点雾但喷不出来

网友C:
水柱的高度要于水面2cm左右是正常的,水不能加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风扇声音不对,就拿下来再装回去,声音正常了”
看工作的时候会不会转,我的一台风扇不转就像你说的 ...

风扇转,之前风扇声音不对的时候就像是电脑风扇缺油或者有什么问题时那种振动的声音
重装后再没出现这个问题
重装前后风扇都有风,风力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柱的高度要于水面2cm左右是正常的,水不能加太多了。

确实差不多是这么高,但不出雾不知道是为什么……

水箱自动往机器里加水的高度是固定的,水箱的水量最开始是加满的,后来测试了半箱和1/3箱,都不出雾

==========
修正,不对,重新试了下,水柱超过2cm,中档大概3~4cm高的样子,只有水柱没有雾

低档的话,接近2cm,但也略超过,高档飞溅严重暂时没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差不多是这么高,但不出雾不知道是为什么……

水箱自动往机器里加水的高度是固定的,水箱的水量最开 ...

重新换点自来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换点自来水试试。

就是自来水啊。。
=====
重新加水试了(1/5箱),没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自来水啊。。
=====
重新加水试了(1/5箱),没区别……

换能片有拆下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能片有拆下过吗?

没拆过,清洗机器的时候是没有拆机的,就是日常等级的清洗。

之后担心内部是不是进水了的时候拆机看了下,这个时候也没有拆换能片,只检查了电路板都没有水

有没有可能是超声的板子出了什么问题频率变低了?但也没干啥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拆过,清洗机器的时候是没有拆机的,就是日常等级的清洗。

之后担心内部是不是进水了的时候拆机看了下 ...

那就有点奇怪了,机子正常的时候,一般水温低,水太脏,或水中含油太多,水位过高/过低,这几种情况才会工作不正常。

网友D:
我有个,当时加了洗洁精清洗,结果就不出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有点奇怪了,机子正常的时候,一般水温低,水太脏,或水中含油太多,水位过高/过低,这几种情况才会 ...

明天我把板子啥的都拆出来仔细检查下吧……

另外刚才在网上看到一条说“水箱里的水可能带有碱性,如:水中含有洗衣粉、洗洁精等碱性成份;另外,使用自来水可能是水中含的漂白剂太多而导致”

也可能是我清洁剂有残留?明天我都试试

先感谢了!!您也早点休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当时加了洗洁精清洗,结果就不出雾了

不是吧……这么脆弱?我这个以前也用过84和洗洁精啊…没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天我把板子啥的都拆出来仔细检查下吧……

另外刚才在网上看到一条说“水箱里的水可能带有碱性,如:水 ...

不是感性的问题,是水的张力变了,肯定不能有洗衣粉或洗洁精的残留,要用清水冲干净。
另外,你这个功率是不是有点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感性的问题,是水的张力变了,肯定不能有洗衣粉或洗洁精的残留,要用清水冲干净。
另外,你这个功率 ...

是有可能有残留的,我冲了3次,但可能有的角落没有冲干净

就是正常的很常见的那种,不是那种迷你的,写的是30W, 300mL/h,实际用的时候感觉水箱水位下去的速度应该是高于300mL/h的

网友:
查一查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感性的问题,是水的张力变了,肯定不能有洗衣粉或洗洁精的残留,要用清水冲干净。
另外,你这个功率 ...

应该是清洁剂残留导致的,或者说是水的问题了,用温水反复冲了几次,现在出雾了,但雾量还是很小,而且低档出雾,中高档却不行

网友:
这个东西时间长了,里面都是细菌和杂质,无法清除干净,最好的办法是买最便宜的,到时间换新的。

网友:
超声的一定要经常清洗,尽量不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