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拉的网没公网IP,NB或者4G模块怎么玩?租用虚拟主机吗?

楼主(2020-02-22):
拉的是移动的网络,没公网IP的,,,想玩玩4G模块,或者NB,,,你们一般怎么搞得?直接MQTT连接云服务器?

网友A:
买个99元一年的云服务器,装上FRP,反向代理端口到本地PC ,随便玩

网友:
买一个月的vps,装个broker,一个月够你玩的了吧,不够就再续费一个月吧

网友B:
阿里云的MQTT也行,好像有免费额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里云的MQTT也行,好像有免费额度

以前用过段时间,用以太网连接上去的,现在过期了,天天发短信来叫续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99元一年的云服务器,装上FRP,反向代理端口到本地PC ,随便玩

你讲的 可能对大部电工来说,操作有点难度,,,就我接触的电工,网络知识还是比较欠缺的

网友:
云服务器相对稳定, 就是价格比较贵

网友:
阿里或者腾讯注册个新号,云服务器最低配一年才100多

网友:
买个99元一年的云服务器  这个是正道。

网友C:
华为云,新用户,三年二百多,我刚买了 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为云,新用户,三年二百多,我刚买了 一个。

网友D:
花生棒,内网穿透硬件。前两天刚拿来控制树莓派玩。把棒子接在内网中,然后web界面登陆帐号,指定需要穿透的内网IP及端口,会给你分配个网址,在外网访用网址访问就行。免费的套餐带宽1M,然后每月2G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花生棒,内网穿透硬件。前两天刚拿来控制树莓派玩。把棒子接在内网中,然后web界面登陆帐号,指定需要穿透 ...

2G流量是免费?好像这个硬件是花生壳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G流量是免费?好像这个硬件是花生壳出的

就是花生壳搞得,前两天淘宝活动69一个。2G免费流量是指内网穿透的流量,不是手机的那种流量。

网友:
移动onenet好像可以免费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讲的 可能对大部电工来说,操作有点难度,,,就我接触的电工,网络知识还是比较欠缺的  ...

FRP 就是一个软件,运行就行了,把要影射的端口配置一下,几分钟就能弄好,调到模块恨方便。

网友:
直接连接百度或者啊里云的物联网平台,自己的电脑订阅相应的主题即可。

网友E:
我记得有一个花生壳的动态域名解析吧     每次IP更换之后你就向服务器上报你的IP  然后那边就根据你的域名 返回你的 实时IP  貌似有免费的版本

网友:
移动不是由onenet么?注册一下免费用,他还可以生成曲线图的方式显示数据,做个一般的用途够了。显示个家里的温度/湿度之类的足够

网友:
NB不需要公网IP吧。
GPRS,或者4G的话,用花生壳免费版穿透一下。满足测试一下的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有一个花生壳的动态域名解析吧     每次IP更换之后你就向服务器上报你的IP  然后那边就根据你的域名  ...

花生壳能解析的前提是要有公网可达IP,我拉的网没公网IP的

网友:
移动用IPv6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99元一年的云服务器,装上FRP,反向代理端口到本地PC ,随便玩

哪有这么便宜的?

网友:
可以用上网卡上网,便携,价格也不贵。

网友:
还可以用零遁盒子

网友F:
电信可以直接打电话申请的,移动不晓得

网友:
可以试试 IPV6了 各大运营商都开通了,手机也都有IPV6了,就怕有网络孤岛。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信可以直接打电话申请的,移动不晓得

移动和电信都可以打电话改,不过,断电或过几天会自动重新再改变公网ip

楼主:
引用 网友G:
移动和电信都可以打电话改,不过,断电或过几天会自动重新再改变公网ip

买了个花生棒,用着还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