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高精度电路探讨(技术方案,精度,技术关键点,成本)

楼主(2020-02-22):
论坛经常有提出PT100的求助,也有经常对其它高精度相互不认可的。希望大家集思广益,能够共同对下面或你自己有价值的部分进行分析。

1. PT100分:2线,3线和4线。考虑到成本,2线无法就行线缆补偿,4线成本相对比较高。工业上3线最多
2. 技术方案有:恒电流,恒压,电桥  (难点:如何确保参考电压稳定,或如何计算电压造成的误差。 相关的精密电阻选型与误差分析,如何对线缆误差进行补偿。)
3. 激励电流分析:一般0.1度或一下的需要小电流激励(不然会自热)。但是电流太小,后面的放大电路难度很大(运放的offset, 温漂,共模电压等)。比如1mA的电流,100R才100mV, 10uA/degC *10度=100uV,  1%的误差了。高的offset高倍数放大误差估计不敢想象了(并且offset还跟随温度变化)。
4.  运放误差,ADC的参考电压温漂,线性度等误差
5.  PT100电极本身的非线性补偿,校准方式, 接触电阻等等。
6.  成本如何。

我先上次一个恒压式PT100的技术方案,这个方案最大的好处如下:
1.激励电压和ADC的参考电压如果使用同一个的话,那么这方面影响的误差就比较小
2.比较容易去除线缆以及接触电阻误差。V1=(Rt+2r)*I,  V2=(Rt+r)*I, 则2*V2-V1 = Rt * I。
3.成本比较低

网友:
这个图I随r的变化而变化,实际上还是没消除引线电阻的影响

网友A:
多看点ADI的appnote吧, 以及看看Lakeshore产品的手册之类。

网友:
ADI  TI 给的方案已经 很完整了。我觉得性价比也还不错。没必要自己搞分离电路。

网友B:
一年谈几十遍

论坛创建了18年,谈了不下几百遍

该说都说尽了,LS就是答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年谈几十遍

论坛创建了18年,谈了不下几百遍

哈哈!
你回答了非常多遍了,我也回答了很多遍了。再也不想回答了。
让人去翻旧帖子吧

网友:
不是已经宇宙第一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你回答了非常多遍了,我也回答了很多遍了。再也不想回答了。
让人去翻旧帖子吧 ...

大神,请问能够给些帖子链接吗?多谢

网友:
现在 大部分的工业用温控仪是这种方案

网友:
不要折腾呢,上专用芯片,或者买模块,比如ZLG的。
搭电路节省的那几块钱,批量的时候调试就全抵消呢。

另外,楼上redroof是高手,楼主可以看看他在其他帖子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请问能够给些帖子链接吗?多谢

给你几个帖子吧,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470736-1-1.htm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03938-2-1.htm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69600-1-1.html
这里面的内容都看懂了,就不用再来问了。。。。

网友D:
不谈需求精度就在想控制低成本,和耍流氓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几个帖子吧,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470736-1-1.htm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03 ...

好的,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谈需求精度就在想控制低成本,和耍流氓一样。

我个人认为3线制仪表0.05度(或更高)的稳定性(校准温度+-10度),电源要隔离。如果稳定性能够达到0.05度以内,则精度通过高精度校准也能实现0.1或更小的误差。成本在50元左右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个人认为3线制仪表0.05度(或更高)的稳定性(校准温度+-10度),电源要隔离。如果稳定性能够达到0.05度 ...

50成本够了。
主AD用ADS1220,20多,然后用一个十块钱的万分之一精度的参考电阻,就行了。
剩下的钱是单片机和别的杂七杂八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几个帖子吧,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470736-1-1.htm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03 ...

拜读了大侠的帖子,确实各个方面都考虑到了,也和我想的基本一样(当然您是前辈)。只是对您提到的自身公司产品不校正以及不管温漂有点疑问。
就以我帖子中的3线制为例子(您也提到了这是最简单的3线制)
1.如果运放放大的2个电阻以及接参考电压的固定电阻如果用1%100ppm的电阻,则误差达不到1%的精度吧?本身1%的阻值误差,再加100ppm*T的误差。 除非你用0.5%或更高精度的电阻(一般ppm指标也会同步更好).
2.校准的问题,一般出厂最少要2点测试了。那何不用这两个点,公然稍微多等待20秒+校准工装进行校准,一般可以达到0.2%精度。不校正,你得用一个offset以及温漂好得运放;校准可以把精度提高至0.2%或更高,运放也不需要用好的啦。
3.STM32自带的AD, 100pin一下的参考电压是VCC,这个电压用在小信号上误差也不小吧。

可能一切的一切都跟您的产品精度要求1%(1度)的误差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成本够了。
主AD用ADS1220,20多,然后用一个十块钱的万分之一精度的参考电阻,就行了。
剩下的钱是单 ...

隔离电源呢?基准电压呢? 运放放大的不用精密电阻了(或者你不用运放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拜读了大侠的帖子,确实各个方面都考虑到了,也和我想的基本一样(当然您是前辈)。只是对您提到的自身公 ...

有些很早的帖子是我很多年前回答的,那个时候我自己的电路因为面积关系没有别的选择,没法用好的AD,所以只要求温度0.5%级别,用再好的基准电阻也没意义啊~
后来就改了,目前我主推用ADS1220做核心AD,价格不到20,差不多17位多一点的有效精度。很值了~
然后弄个万分之一的超低温漂电阻作为参考电阻。我刚才在digikey查了,499欧的万分之一,2ppm的电阻换算下来30块钱一个吧,5ppm的最便宜的不到10块钱一个。
基准源没有任何要求,只要短稳够就行。因为是比较法。
如果要多通道,就用另外一个大神贴过图的,一大堆模拟开关的那种,用模拟开关切换恒流源到参考电阻和被测PT100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离电源呢?基准电压呢? 运放放大的不用精密电阻了(或者你不用运放了 ) ...

为什么要隔离?
隔离并不是必须的,我做过不隔离也完全没问题。

网友C:
ADS1220就算17位有效,也有十万分之一的分辨率。500欧量程,电阻跳动是千分之5欧,换算成温度,*2.5=百分之1.2度。理论值是这个数,实际就算再差,0.02的温度稳定度也是很容易的。
温漂是参考电阻的2ppm或者5ppm。这样的参数好的跟啥一样的了~

要便宜也有,AD就用MCP3421都勉强够,参考电阻就用手工挑选的千分之一(挑选到千分之0.3),当然这种情况下稳定度只能保证0.2度左右,达不到0.1,但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成本够了。
主AD用ADS1220,20多,然后用一个十块钱的万分之一精度的参考电阻,就行了。
剩下的钱是单 ...

大侠这么厉害,我再出一个难度高的给你挑战下(这个是我们公司一个全球的发明专利)

4个精密电阻(15ppm),2路运放,硬件线缆自动补偿(不是桥电路啊), 16位AD, 测量电阻范围:80欧姆-100K, 对外宣称运行温度范围内精度0.25度以内(外资公司都写得很保守得, -30至150度)。

仪表本身运行环境温度为-20度至60度,校准温度为25+-2度,湿度50%左右(其实关系不大,电路板有喷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ADS1220就算17位有效,也有百万分之一的分辨率。500欧量程,电阻跳动是万分之5欧,换算成温度,*2.5=千分之 ...

你们有抖音号吗?最近经常刷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离电源呢?基准电压呢? 运放放大的不用精密电阻了(或者你不用运放了 ) ...

用集成ADC省事,隔离电源,基准电压,运放统统不要,简单好用。
电桥费精密电阻,分辨率更高。比例式只需要一个电阻,损失一些读数。至于前端是电桥还是单端比例,看成本很要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这么厉害,我再出一个难度高的给你挑战下(这个是我们公司一个全球的发明专利)

4个精密电阻(15ppm) ...

测量范围80欧到100K?然后用来测试-30°到150°,浪费了多少读数啊,就算适配PT1000也没有意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有抖音号吗?最近经常刷到。

我没有抖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看点ADI的appnote吧, 以及看看Lakeshore产品的手册之类。

对,多看看ADI的资料,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这么厉害,我再出一个难度高的给你挑战下(这个是我们公司一个全球的发明专利)

4个精密电阻(15ppm) ...

哈哈,为什么不上尽量好的元件呢?
现在已经不是几十年前的时代了,自己拿各种各样的东西搭。
有高性能元件直接用多好啊
我下次想实际用一下ADS1256了,标称真24位有效~
想试试用它可以做到多少的温度稳定度~

1256现在只要30多块钱了,比1220贵一倍而已,稳定度就高了很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侠这么厉害,我再出一个难度高的给你挑战下(这个是我们公司一个全球的发明专利)

4个精密电阻(15ppm) ...

方便给下专利名称吗?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为什么不上尽量好的元件呢?
现在已经不是几十年前的时代了,自己拿各种各样的东西搭。
有高性能元 ...

放宽点,24位AD也行(但有效位最多算20位吧,本身符号位也要去掉1位,宽温AD的温漂和参考电压线性会差点)。非线性(软件计算)和电阻(无法用低温漂得,误差无所谓可以校准)不是关键。 大量程是难度。专利号后续可以私信啊,我也不是硬件出身得,有些还理解不到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放宽点,24位AD也行(但有效位最多算20位吧,本身符号位也要去掉1位,宽温AD的温漂和参考电压线性会差点 ...

1256号称在最低速下可以做到23位 noise free
也就是24位全有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便给下专利名称吗?学习一下!

后续给吧,先大家自己想想,后续看的时候才理解更深。这个设计主要是可以3个端子可以同时接PT100,PT1000,NTC22K或NTC30K。节省端子钱,简化接线手册,外加可以接不同的传感器(温度电极也不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续给吧,先大家自己想想,后续看的时候才理解更深。这个设计主要是可以3个端子可以同时接PT100,PT1000, ...

让恒流源的电流可变就行了。也就3个值而已
还有什么特别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56号称在最低速下可以做到23位 noise free
也就是24位全有效了

号称都是最理想的情况(比如你说的最低速的情况下,实际大部分应用都不会用最低速度),就像分别率就是最理想的情况下指标,实际指标千差万别。比如AD测量范围是0-2.048V, 线性号称0.01%。但那个线性一般指的是0-2.048V的一个线性。如果你的输入电压再1.9V-2.03V,则线性就差不少。还有大的温漂。很多AD内部的参考电压温漂都比较差,外置的会好很多。 还有50-60Hz干扰等等。

另外,运放的offset是跟温度也有关系的。其实,测量范围大的话,高电阻如果激励电流大,则会操作2.048V的测量范围,激励电流小,则PT100测量的电压太小(比如100欧姆只有10mV),AD的非线性和温漂也不好。

网友F:
为什么不用PT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恒流源的电流可变就行了。也就3个值而已
还有什么特别的吗?

可变恒流源是个办法,但是需要校准3个恒流源了,电路也会更复杂了(包括软件也需要自动切换电流量程,成本也更高)。还有3个恒流源就不知2路运放了。

想想2路运放,1路为普通的3线制电路,1路则接线负反馈以及硬件线缆补偿。最后输出一个电压值就可以了。需要一点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用PT1000

有些合并的传感器内置的是PT100, 有些是PT1000, 有些NTC22K或NTC30K。 其实我也觉得PT1000的话,电路好做多了(一般不需要担心线缆电阻和接触电阻,其它设计都省事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个人认为3线制仪表0.05度(或更高)的稳定性(校准温度+-10度),电源要隔离。如果稳定性能够达到0.05度 ...

0.1精度,采用比率式+四线制可实现,50元成本估计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变恒流源是个办法,但是需要校准3个恒流源了,电路也会更复杂了(包括软件也需要自动切换电流量程,成 ...

恒流源从来不会被做为校准值,因为恒流源的温漂肯定不会好。常规做法是用个参考电阻,把恒流源切到这个电阻,测电压就行了。
电压和电阻的基准值都好保存,电流不好保存。
自动切换量程从来不是问题,高级AD都带PGA的,直接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恒流源从来不会被做为校准值,因为恒流源的温漂肯定不会好。常规做法是用个参考电阻,把恒流源切到这个电 ...

只能说你这个做法是可行的,但是可能不适合我们那个需求的。举例:PT100 PGA是1,PT1000 PGA为10, NTC22K PGA 为100。

当没接温度传感器时,软件需要在不同的PGA来回切换。当软件切换为PGA100时,接上PT100的100欧姆,则放大后为10K电阻对应的电压(这个落在NTC传感器内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能说你这个做法是可行的,但是可能不适合我们那个需求的。举例:PT100 PGA是1,PT1000 PGA为10, NTC22K ...

没关系啊,你知道当前的恒流值和pga值,所以总是可以换算岀电阻值的。
ntc在温度很就的时候完全可以变成几百欧,pt100在很高的温度也可以是这么多,但你可以靠接了三根线来区分
pt1000如果接两线,跟ntc高温不好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关系啊,你知道当前的恒流值和pga值,所以总是可以换算岀电阻值的。
ntc在温度很就的时候完全可以变成 ...

理论上时存在的,我也没有仔细计算过(我不是学硬件的)。那是不是需要校准3种情况?每个PGA按道理都要校准。软件也需要不停的写入配置值,特别时如果时复合电极(不仅仅测量温度,温度是辅助测量参数),则切换更麻烦。

这个专利优点不是说温度精度很高,主要是测量范围可以很广(并且全量程范围精度还不错),硬件3线制线缆自动补偿,电路和软件(没有不同的段,软件不需要不同的PGA,应该还有其它测量参数)都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关系啊,你知道当前的恒流值和pga值,所以总是可以换算岀电阻值的。
ntc在温度很就的时候完全可以变成 ...

一开始有提到温度测量范围为-30至150(NTC范围为-16至100度,因为NTC电极线性不好,测量范围大误差就大了)。比如PT1000的150度对应1.6K, NTC22K的100度对应1.8K。
另外,你提到的“ntc在温度很就的时候完全可以变成几百欧”,这个是错的(应该是说反了)。 NTC温度很低电阻很大,温度大电阻很低。不过就像家里的空调也用NTC一样,测量范围比较窄的。

所以PT100, PT1000(电阻最大为1.6K), NTC(电阻为1.8K至150KOhm,-16度为150K左右).PT100和PT100才需要线缆补偿(主要是PT100,PT1000除非线缆很长),但是这个线缆补偿是硬件自动补偿的,不需要读两路AD去进行计算(这样占用的AD数量少点)

然后分段能够解决问题,做成连续不容易吧?(因为ADC的PGA不是有很多连续可调的),使用了PGA也会有增大的非线性。还有针对NTC的150K电阻,以你用的ADC1220为例,那激励电流最大为2.048/150k = 0.014mA. 去掉10%的margin, 这么小的电流源也不好弄啊。

网友:
  要降成本,只能开一个ic,把那些乱七八糟的  放大、补偿、拟合、人工调试、全搞一个ic里面去

网友G:
三线制PT100 长线自补偿,采集电路
自己调整固定电阻/以及放大倍数,以调整全温度范文的信号大小以及分辨率,

网友:
没用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几个帖子吧,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470736-1-1.htm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03 ...

非常感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后续给吧,先大家自己想想,后续看的时候才理解更深。这个设计主要是可以3个端子可以同时接PT100,PT1000, ...

楼主公布吧,梅特勒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有提到温度测量范围为-30至150(NTC范围为-16至100度,因为NTC电极线性不好,测量范围大误差就大了 ...

手机打字,少写了一个字。ntc在温度很高的时候电阻会变的很小。
ntc没有什么线性,测量范围大小跟误差没多少关系,误差的主要来源是它自己的公差。我们用的一个很好的ntc,在室温附近,自身的公差只有不到0.5度,但是100度以上的公差就变成1度多还是2度多了。你找个分度表看看就知道。
所以你测它的电阻的精度只要好于它的公差就够了,再好也没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三线制PT100 长线自补偿,采集电路
自己调整固定电阻/以及放大倍数,以调整全温度范文的信号大小以及分辨率 ...

10ppm的一大堆精密电阻多少钱一个?
只用一个精密电阻做比例法测量不好吗?自己软件消线阻。
这个年代,精密电阻比AD通道值钱多了。哈哈。。。
用尽量少的精密电阻达到目的才是最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三线制PT100 长线自补偿,采集电路
自己调整固定电阻/以及放大倍数,以调整全温度范文的信号大小以及分辨率 ...

给你个17位稳定的AD,用你这个电路能做到多少电阻精度?有没有算过?你可能没法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时存在的,我也没有仔细计算过(我不是学硬件的)。那是不是需要校准3种情况?每个PGA按道理都要校 ...

软件简单的,硬件肯定复杂,或者精度很低,或者需要很多很贵的高精度元件。
为什么要追求软件简单呢!硬件简单是花钱少,故障点少。但软件反正是一次性的开销,让软件复杂来省硬件才是有意义的事情。
AD通道也完全不值钱,如果多用一个通道可以省下好几个精密电阻,那再多用几个通道也无所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打字,少写了一个字。ntc在温度很高的时候电阻会变的很小。
ntc没有什么线性,测量范围大小跟误差没 ...

我的说意思是NTC传感器一般应用就是常规温度范围应用(比如空调),比如-10度至80度。用NTC很少测量大于100度的,当接NTC传感器时,仪器也就没有必要测量很高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公布吧,梅特勒的吧

你咋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ppm的一大堆精密电阻多少钱一个?
只用一个精密电阻做比例法测量不好吗?自己软件消线阻。
这个年代, ...

我也这样认为,硬件尽可能的简单。这样简单抄袭的人就少了,不然行业都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简单的,硬件肯定复杂,或者精度很低,或者需要很多很贵的高精度元件。
为什么要追求软件简单呢!硬 ...

我说过,这个电路精度不高(0.25度),硬件对于这么宽的量程来说不复杂(4个精密电阻,2路运放),成本不高的。当然生产校准时必须的(事实上,我们还要1个工装校准,1个工装测试)。

另外,对于多路电流,然后用1个精密电阻去比例测量(需要AD的线性保证)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QA或者国外有些客户不认可。

比如你的测试报告上有100R*1mA=100mV的数据,但是如果测量范围从(100R-200K)的话,肯定AD的测量范围估计也比较宽(如0.1V-1.9V)。 然后QA就会提出质疑!!!

另外,很多设计的温度都达不到AD芯片的有效位数。 比如帖子最上面的3线制电路以及后续的放大(运放或AD内部的PGA), 假设电流为1mA, 电阻测量为100至200欧姆(不算线组),则至AD的电压范围为 100*Gain - 200*Gain。 0 -100*Gain的就没有了。

还有线阻为10欧姆(需要按照220欧姆对应2.048V),ADC内部固定Gain的问题(比如16倍Gain超差,8倍最大值电压1.6V),还有一些余量(总不能把最大测量范围算在2.048V@ADS1220吧), 所以分辨率都无形的减低了。

网友:
先马克再看~~PT100

网友(2020-05-05):
引用 网友C:
给你几个帖子吧,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470736-1-1.htm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03 ...

Mark!学习一下

网友:
批量需要校准吗?

网友:
好的。PT100放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C:
50成本够了。
主AD用ADS1220,20多,然后用一个十块钱的万分之一精度的参考电阻,就行了。
剩下的钱是单 ...

高精度电阻能推荐个厂家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I:
高精度电阻能推荐个厂家吗?谢谢。

超高精度电阻的厂家反正地球上就那几个,一只手数得过来。
直接去digikey之类的地方选就行。那种级别的电阻你不会批量用的,不可能去找原厂。直接买这种分销商的现货吧。
如果只是普通的高精度,也就是千分之一这个档次,那么台湾厚生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几个帖子吧,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470736-1-1.htm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03 ...

谢谢,up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超高精度电阻的厂家反正地球上就那几个,一只手数得过来。
直接去digikey之类的地方选就行。那种级别的电 ...

低温票的电阻有推荐的厂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低温票的电阻有推荐的厂家吗?

通常意义上,高精度电阻就是低温漂电阻的同义词。
高精度的电阻必定是低温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常意义上,高精度电阻就是低温漂电阻的同义词。
高精度的电阻必定是低温漂的

您是专家

网友(2020-06-22):
引用 网友I:
低温票的电阻有推荐的厂家吗?

深圳市开步电子有限公司

网友(2020-10-11):
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网友J:
因为测温是工业上用得最多的,都烂大街了,淘宝一搜一大堆,楼主现在还入行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J:
因为测温是工业上用得最多的,都烂大街了,淘宝一搜一大堆,楼主现在还入行这个。。。。。。 ...

有没有比较好的淘宝卖家推荐?最好有几十路测温的那种

网友:
正好这一方面需要学习了

网友(2020-12-07):
mark一下,以后看

网友(2021-07-21):
引用 网友C:
哈哈!
你回答了非常多遍了,我也回答了很多遍了。再也不想回答了。
让人去翻旧帖子吧 ...

问题是说了好多次,又遇到新问题,麻烦帮分析一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pid11681663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软件简单的,硬件肯定复杂,或者精度很低,或者需要很多很贵的高精度元件。
为什么要追求软件简单呢!硬 ...

大佬,请教一下,想问问光比列法去测,软件怎么消除线阻,做到高稳定性?用AD7124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大佬,请教一下,想问问光比列法去测,软件怎么消除线阻,做到高稳定性?用AD7124 ...

用两个AD通道呗,一个测总电阻,一个测线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两个AD通道呗,一个测总电阻,一个测线电阻,

好的,感谢回复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有些很早的帖子是我很多年前回答的,那个时候我自己的电路因为面积关系没有别的选择,没法用好的AD,所以 ...

有啥必要用1220,我总是觉得12位的足够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常意义上,高精度电阻就是低温漂电阻的同义词。
高精度的电阻必定是低温漂的

我觉得主要是看价钱,10块一个的就比1分一个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L:
有啥必要用1220,我总是觉得12位的足够足够了

您一直没回答我,您测到的1220什么情况下线性很差。我实测认为它的精度很好的,对于它的价钱来说。
我说的精度是跟6位半台表对比的实测结果。我测过很多数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一直没回答我,您测到的1220什么情况下线性很差。我实测认为它的精度很好的,对于它的价钱来说。{:titt ...

两头将将14位

网友:
我之前测的每隔5%量程一个点,都还好。
下周再测测我手里的1220板子,看看接近0的地方到底有多少精度。。。

网友:
“技术方案,精度,技术关键点,成本 ”这个标题最恶心了

网友:
是的,恒流源的好坏也是重点,啥都不想好好做结果就只能是一般般

网友:
mark一下,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C:
您说的很对!我今天测了接近0的一小段范围,真的是线性不够好的。误差是正负万分之0.4,也就是14位多一点。关键是这一段的误差曲线很怪,5%量程内就在万分之正负0.4之间跳了一遍。确实有点配不上接近17位的分辨率。
当然这个精度还是比您常说的老式双积分4位半要好多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很对!我今天测了接近0的一小段范围,真的是线性不够好的。误差是正负万分之0.4,也就是14位多一点 ...

我能买的芯片基本都试了,其实7129更好,但取数麻烦,7135也比大多数24位的芯片准。测了多年以后,我发现该来的是躲不了的,最后用2年时间自己搞了积分。积分系统的缺点虽然是慢,但能快,只不过代价较大。比如3458A,在5位半的时候也可以有50k,6位半可以有6k.另外,研究是研究挣钱是挣钱,我和专门做台式表的人聊过,他们在实验室早在10年前就做的很好了,主要还是卡在电阻上。所以我认为用7135做好最合适,因为想再好就需要有好电阻了。在没有电阻的今天其实不搞也罢,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能买的芯片基本都试了,其实7129更好,但取数麻烦,7135也比大多数24位的芯片准。测了多年以后,我发现 ...

7135分辨率就那么多,就算全准也就2万分之一的精度,1220是万分之0.4也是2.5万分之一,所以仍然是1220更准一点。
更不用说1220也快的多,最慢的模式也有每秒20次。估计把1220的速度再升高几倍也不会改变这个线性度误差,反正现在1/10万稳定度没用,实际能稳在1/2.5万就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