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般把信号地与电源地是如何隔离的?

楼主(2020-02-22):
一直对信号地与电源地的隔离不是很理解,我通常是在信号地与电源地之间加个0欧姆电阻,虽然每碰到什么大问题,但还是想和大家讨论下,希望大家分项下自己的经验

网友:
什么是信号地?

网友:
电源地,是220V市电的PE,保护地,还是开关电源的工作地,还是外壳的保护地?

网友:
楼主做弱电吧

网友A:
板级,电源输出负极就是地了,而后有数字地和模拟地,数字与模拟之间加磁珠;

网友B:
PCB内割地需谨慎~~

网友:
要具体的按照板上信号频率才能更好的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级,电源输出负极就是地了,而后有数字地和模拟地,数字与模拟之间加磁珠; ...

小心有地弹问题!

网友C(2020-04-09):
引用 网友B:
PCB内割地需谨慎~~

请教一下,内电层分割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
我的习惯是最后在电源的输出大滤波电容的引脚焊盘位置回到一个点上。同样的,电源正极,也是从这个电容的正极焊盘上分开拉出去,重要的敏感部分电路电源,必须单独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内电层分割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

初步的,信号回路要想明白,阻抗要连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