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8.22 明明破解了,却不能用

楼主(2020-02-23):
Fatal Error[LMS001]: License check failed. Use the IAR License Manager to resolve the problem.
Failed to obtain feature: "ARM.EW.COMPILER_STD" version: "1.13".
No license is available for this feature. Status code 0x12. [LicenseCheck:2.15.5.1103, RMS:9.1.0.0104, Feature:ARM.EW.COMPILER, Version:1.13]

网友:
以管理员权限运行下呢

网友A:
Keygen和iar检测序列号的顺序不同,有些机器上会有问题。得修改active request

网友:
楼主的注册机是否有问题呢,之前测试过,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ygen和iar检测序列号的顺序不同,有些机器上会有问题。得修改active request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连之前安装的低版本 IAR_STM8 也不能用了

网友:
8.几的版本有没有代码自动完成提示?

网友B:
我前几天也发了同样的帖子,最后无奈用7.5的.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671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天也发了同样的帖子,最后无奈用7.5的.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6710-1-1.html ...

你的现象和我完全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连之前安装的低版本 IAR_STM8 也不能用了

拿IDA看下keygen就明白了,改下txt里面的lock类型。

网友:
毕竟是别人的东西,我就说到这了

网友:
必须在管理员权限下运行和谐补丁

网友:
我有次新装电脑,激活可以用了,后面发现不行,现象和你这个类似。最后是因为我自己换了块PCIE无线网卡的原因,原来的网卡注册的,换了网卡license就无效了,后面好像是重新卸载了再安装再激活。

网友:
822很不稳定,退出调试模式,软件崩溃

网友(2020-06-10):
我因为电脑主板坏了,换一个新主板,没有换无线网卡,就出现上面的现象,重装系统还是不行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实在没办法只能换电脑了,郁闷的,求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

网友C:
用的雷锋破解器8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雷锋破解器8吗?

用了,显示破解成功,可是编译的时候就出现楼主的现象!

网友:
雷锋同志的神器应可以的,前不多久才神器了STM8,暂时没发现啥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