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在等2313的4层板?

楼主(2020-02-23):
2月15日 下的样板

PS 2313的为啥整的这么鸡肋 没有杂色 不给贴片 现在4层板恢复生产了排期都排不上

网友A:
我有两款样板,现在都想改成7628再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两款样板,现在都想改成7628再投了

对pcb不是很了解,请问lz说的2313和你说的7628是pcb的什么规格?

网友C:
非常时期,只能以多的客户订单优先处理,在集中清理订单时期越单纯效率越高出错率越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pcb不是很了解,请问lz说的2313和你说的7628是pcb的什么规格?

同问,我也不知道。想学习下

网友:
同问,我也不知道。想学习下

网友:
介电常数不一样

网友:
都没怎么了解这个参数。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时期,只能以多的客户订单优先处理,在集中清理订单时期越单纯效率越高出错率越小 ...

普通款和2313的报价相同,想必成本也差不多,就不能把普通的做成2313的么?反正人家也没阻抗要求。或者下单处默认不指定工艺,有要求的指定老层压或者2313,这样便于调配产能。拉来了2313的客户,又区别对待,应该也不是袁总的初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问,我也不知道。想学习下

2313做50欧的线只要0.13的线宽,老层压的要0.3以上。如果做高速数字电路,就会想用2313;如果是射频模拟电路,可能老层压更合适些。

网友:
改成7628的再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