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fmpeg把所有的视频都转了H265,size锐减50%

楼主(2020-02-23):
共享脚本:

批处理不熟,写的有点臃肿,见谅。
dir1: 需要转换的文件夹
exe1: ffmpeg.exe位置
logfile: 定义log文件位置
文件名中含有265等字样会跳过,有264等字样会替换为265重命名并转换,然后删除原文件,所以可以重复执行,不会重复转换。
这两个星期我找了一台闲置笔记本,把NAS中的视频全部转换了,不得不说h265真牛逼,ts格式视频水分太多了,比如我在网上下载的IMAX系列300GB,转换完成后不到50GB,画质完全看不出来变化。

顺白说一下我用的参数:
"%exe1%" -i "!in_file!" -map 0 -c copy -c:v:0 libx265 -y "!out_file!"
保留所有音频轨、字幕轨等等并且直接复制,仅仅转换视频轨0为H265。

--------
修正是300GB-->50GB

--------
ffmpeg也发上来吧:

楼主:
再修正一下,是 340GB-->130GB。
之前文件大小统计有错误。比例38%。

网友:
H265也是有损,肯定会多少降低一些画质

楼主:
来个对比图吧,这画质我能接收。
原始格式AVC1,转化后的H265: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来个对比图吧,这画质我能接收。
原始格式AVC1,转化后的H265:

是我瞎了?怎么感觉右边的还不如左边的

网友:
我的眼神看来也不对了~

网友:
左边的层次明显感觉要好一些~

网友B:
请问数码率是多少比特每秒

网友C:
压缩完的文件不逐个浏览一次么,搞不好中间有些花屏了

网友:
265的安卓平板不能播放,pc播放器也没几个认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个对比图吧,这画质我能接收。
原始格式AVC1,转化后的H265:

怎么我觉得左边的画面,亮度更明亮讨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我瞎了?怎么感觉右边的还不如左边的      ...

+1,我也是这么觉得

网友:
如果是BDMUX源档这么搞还是很有意义的,不过只用默认参数也没有发挥出x265本身最大优势吧,10bit x264调好参数挂上avs滤镜效果会比这个好

网友:
mark一下,电影收集了快4T了

网友:
不敢碰高清压制

网友D:
楼主的码率是怎么设置的?压缩的机器啥配置啊?速度如何?

网友:
这是多少小电影啊。

网友:
4t,这要多少小电影,要学到老吗

网友E:
lz这个压缩码率和其他压缩方面的,一般设置成什么比较好?如上面8L所说的,会出现压缩花屏等现象吗?

网友:
不太明显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码率是怎么设置的?压缩的机器啥配置啊?速度如何?

码率不设置,由ffmpeg根据分辨率自动设置,自带软h265编码器,速度可以给你个概念,我的09年笔记本压1080p速度远达不到正常播放速度,不过笔记本也就20、30瓦,放在家里开机不管他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这个压缩码率和其他压缩方面的,一般设置成什么比较好?如上面8L所说的,会出现压缩花屏等现象吗? ...

码率建议不要设置,让ffmpeg自动选择,视频文件中各种分辨率、帧率都有,除非你能在批处理中先获取视频文件属性,再分别设置参数。
我是用默认的设置转换效果可以用惊叹来形容,完全看不出区别,体积却小了太多。
看到网上说ffmpeg是视频界的瑞士军刀,真的是全能,自从用了它,什么其他各种某工厂、视频转换软件都可以说拜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数码率是多少比特每秒

花屏?我到现在没看到过,我前期也做了大量测试的,视频文件抽检跳转到末尾都看过,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才给坛友推荐。
而且我的批处理加了log,出错了的话可以定位到文件,手动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缩完的文件不逐个浏览一次么,搞不好中间有些花屏了

转了1T多视频,没有遇到过花屏。

---------------------------------------------------------
试过用intel的qsv硬件加速,速度是真快,压缩率真他妈高,达到1/10了,但是视频画质也感人,到处是方块没法看了;所以最后还是改用了自带的软件h265编码器。
用nvidia的硬件加速没搞定,有成功的可以发出来共享一下方法。

网友:
H265编码要最近2年的设备(电视盒,手机,派)能硬解流畅播放.

网友F:
ts封装适合流传输,任意位置解码
但是比mp4封装体积更大,家里存盘还是mp4就够了,mkv也可以
一般压hevc,尽量压10bit的比较好
实际上还有很多参数可以设置,很多压制组会研究这个,尤其是ACG领域
楼主的只用了默认的参数,最常修改应用的是crf和preset,
楼主的命令行不够准确
ffmpeg -hide_banner -i input.mp4 -c:a copy -c:v libx265 -crf 28.0 -preset slow output.mp4

网友G:
一部90分钟的片子,转换花了多少时间

网友:
H265的兼容性不太好,少数设备无法播放,部分设备播放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ts封装适合流传输,任意位置解码
但是比mp4封装体积更大,家里存盘还是mp4就够了,mkv也可以
一般压hevc, ...

对的,而且压制巨费时间和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部90分钟的片子,转换花了多少时间

看cpu和压制参数,好的cpu和不太高的压缩参数,会比较快可以达到1.x的压制速度。如果很慢的压制参数就不清楚了,可能非常慢,还记得几年前x265压制只有个位数 fps的编码速度

网友:
H265对解码设备要求挺高的。不过既然2020年了,以后设备基本都会支持。

网友:
TS格式是MPEG2流,那压缩比太差了,主要是为了照顾低端的广电机顶盒 电视。

网友(2020-04-19):
请问lz,直接用你的脚本,使用软编码libx265时,自动变动码率,即使是800*600的视频也能压缩得很小,但是使用hevc_nvenc 硬件编码时,会以固定的2000k码率编码,这时候像800*600的影片,相反文件编码后会变大,请问有什么方法能让硬编码hevc_nvenc时也能优化编码率?

网友:
软编265,  默认是全开265 的功能。  硬编265,就要看厂家的设计的265 编码器给不给力了。

网友:
做个标记,下次用

网友:
我选择花钱买硬盘

网友:
这个有时间试试,265文件确实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