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买了带K的CPU,是否会把超频打开?

楼主(2020-02-23):
i7-4770K用了六年,昨天才第一次尝试在BIOS中打开超频功能。。。

这个CPU是 4核8线程,基础频率3.5GHz,睿频3.9GHz,
使用主板默认的超频配置,四个核心分别配置超频为:4.3GHz / 4.3GHz / 4.2GHz / 4.1GHz(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会不一样)

鲁大师CPU跑分,从之前的74000升到了85000,大约提高了13%

网友:
相当于用5.5代的I7了

网友A:
玩电脑22年,所有电脑没有一台不是超频的。。

网友:
超啊,干嘛不超,过期作废的。

网友B:
印象最深的,还是当年把celeron 1g 超到1.33来用。可实际上使用感受提升得很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电脑22年,所有电脑没有一台不是超频的。。

超频百分比多少?CPU去掉散热器,可以烤肉了的?

网友C:
9900K 表示不想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印象最深的,还是当年把celeron 1g 超到1.33来用。可实际上使用感受提升得很有限。 ...

神器tualatin啊,记得当时外频100改133后看视频明显流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电脑22年,所有电脑没有一台不是超频的。。

不带K的你也能弄出来超频?

超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带K的你也能弄出来超频?

775及以前,1366及以前,想怎么超就怎么超(不过一般只能超外频,所以高倍频的要好一些)。

网友:
从不超频,稳定压倒一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印象最深的,还是当年把celeron 1g 超到1.33来用。可实际上使用感受提升得很有限。 ...

c300a 超450

网友D:
老机器就随便折腾 随便压榨   不过一顿操作猛如虎后 发现超了 作用也不是很大。。。
还会提升不稳定的概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机器就随便折腾 随便压榨   不过一顿操作猛如虎后 发现超了 作用也不是很大。。。
还会提升不稳定的概率

所以我又把主板BIOS恢复出厂设置了,改回去了,不折腾。

网友:
有啥意义?我是没觉得实际使用过程中,有啥本质区别和性能提升

网友:
只想过怎么降频来着,重未用过超频。

网友E:
i7 8700K看12个核几乎都空闲,就没心思超了

网友:
从未超频过的飘过。

网友:
不超买K干嘛,买了K必须超~~~

网友:
有用漆包线短路两个脚的操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i7 8700K看12个核几乎都空闲,就没心思超了

应该是6核12线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9900K 表示不想折腾

9900K很不错

网友G:
带K的是给超频准备的,不超频为啥要买带K的?貌似要贵不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带K的是给超频准备的,不超频为啥要买带K的?貌似要贵不少的吧。

当时是贵两三百。

网友H:
我现在用的最高配的电脑才是I3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用的最高配的电脑才是I3

第九代的 i3-9100 还是很强的

已经达到了88%的i7-4770K的水平。

网友I:
超频后满载温度多少?

我的7700k,默频4.2,限制最高4.2运行,安静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超频后满载温度多少?

我的7700k,默频4.2,限制最高4.2运行,安静稳定 ...

基本上市面的4热管散热器都能轻松压住,2月份的话,不会超过45摄氏度

网友J:
I7-4790K用了三年了还没有超过

楼主:
引用 网友J:
I7-4790K用了三年了还没有超过

我4770K用了六年。。。
你4790K才用了三年。。。

这两货 不是同一条产线出来的东西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4770K用了六年。。。
你4790K才用了三年。。。

少算了1年,用了4年

网友I:
引用 楼主:
基本上市面的4热管散热器都能轻松压住,2月份的话,不会超过45摄氏度

7700k 之前4热管,开睿频(4.5),常规操作60、70度左右,满载上90度。

后来换了6热管,降低核心电压,限制最大频率4.2,平常使用是30~40度,满载65度。

这玩意估计只能上水冷才能超频。。。

楼主:
引用 网友I:
7700k 之前4热管,开睿频(4.5),常规操作60、70度左右,满载上90度。

后来换了6热管,降低核心电压, ...

你可能硅脂没涂好?还是散热器没选对?

你看正点原子的3900X的帖子,都只用的原装散热器。

网友:
从不超频,稳定压倒一切。+1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可能硅脂没涂好?还是散热器没选对?

你看正点原子的3900X的帖子,都只用的原装散热器。

涂硅脂和散热器选型我研究了好久,这个没问题

后来发现是intel偷工减料,cpu内部用垃圾硅脂

网友:
当年搞300A很疯狂,现在都默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涂硅脂和散热器选型我研究了好久,这个没问题

后来发现是intel偷工减料,cpu内部用垃圾硅脂

那你开盖了吗?

网友:
上学时候喜欢超频,775时代能短路部分针脚改外频,2g左右的赛扬d用锡纸改过之后变4g。工作之后就没再折腾过了,最多把主板的自动超碰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少算了1年,用了4年

我查了一下,4790K比4770K晚了一年出来。

架构也有一些差别,
i7-4790K 的性能 等于 现在的 i5-9400的水平。

4770K 弱了10%

网友:
我的液冷也懒得超,现在都觉得液冷太吵了,但要换个智能一点的240的液冷,又得好大几百了,不想浪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开盖了吗?

没有。目前这个温度可以接受,性能也够用,懒得折腾了

网友K:
正在用的电脑还是奔腾d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正在用的电脑还是奔腾d

PD应该是有10年了吧?

网友:
主板不是自动超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6核12线程吧

对,我就看那12个方框

网友:
超频一时爽,电费发电厂

常规CPU=100W,提升13%,功耗多50W,20小时一度电,一年360度电,两年抵新U

所以我一直推荐CPU买来就超频用,这时电费比加钱高端U最划算,过时就卖掉,电费还不如买新的

网友:
没有超频的机子,也没有超频的需求,衰

网友:
e3 1230v2表示很淡定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PD应该是有10年了吧?

嗯,不过还是很流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印象最深的,还是当年把celeron 1g 超到1.33来用。可实际上使用感受提升得很有限。 ...

主要是没有cache,内存是瓶颈

网友:
超啊,手头的9600K,随便就上到4.8G。1230v3一直传承下来的玄冰400散热器依旧扛得住

网友:
稳定压倒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