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容屏是怎么判断压力的?

楼主(2020-02-23):
没看过资料介绍电容屏怎么检测压力的,请知道的坛友介绍一下解惑。

网友A:
看图,有感应通道与驱动通道组成坐标系。人手触摸形成通路,不仅能判断哪里有触摸,还能判断触摸大小。

增加编辑:
哎呀,读题不仔细,不好意思,楼主要的是如何判断压力

网友:
不了解,难道是判断容量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有感应通道与驱动通道组成坐标系。人手触摸形成通路,不仅能判断哪里有触摸,还能判断触摸大小。

哈哈,原先也考虑过压力小的时候可能接触面小,但是想想拇指接触面很大,但是不会被认为压力大,应该还有其他什么判断方式。

网友:
手指的电容是没法直接用来判断压力的,所以要有另外一套系统,容式或者阻式都可以,看安装方式。

网友:
我猜是通过时间和面积

网友:
电容屏外层一般是硬玻璃本身没法测压力。有的厂家会加入特殊层,利用微小变形来测压力,但是效果不好

网友:
三星note系列是屏幕底下有一层感应线圈跟手写笔感应压力的

网友:
不能直接检测压力吧,不然手机也不用专门再搞一个压感屏了

网友:
苹果不是另一套测压力?

网友:
可能是手指在屏幕施加压力的时侯与玻璃表面接触面积变化带来的电容变化

网友:
学习,被科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