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道DC-DC (降压|升-降压|升压) 大家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0-02-23):
最近我司正在设计一个电源系统(主要三个功能:电池充放电管理、电量统计、DC-DC输出),铅蓄电池充电芯片现在计划CN3768,库仑计芯片计划使用LTC2943,现在主要在DC-DC方案遇到的问题:

1.PMIC:没找到合适的芯片
2.分立式芯片:体积大,元件多

大家有没有相关的方案推荐?

也欢迎有类似设计经验的朋友发来建议。

网友A:
既然输入最低可以到18V,用4串电池,就不需要buck-boost了

编辑:刚注意到是铅电池...

也可以考虑3个单通道芯片,或者1+2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输入最低可以到18V,用4串电池,就不需要buck-boost了

编辑:刚注意到是铅电池...

18V-30V那块是充电芯片的输入电压,充电芯片输出给到铅蓄电池。Buck-Boost还是要用。

网友:
TI的 LM25118看看

看错了,楼主要PM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