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想自己设计FPGA最小系统

楼主(2020-02-23):
现在需要用FPGA驱动0.96英寸OLED模块,不知道应该怎么驱动,包括IIC或者SPI的通信协议。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来学习了有点头大,之前学FPGA最多就是用买的开发板熟悉了下uart的串口通信,有大佬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A:
用altera的芯片?quartus开发?
以我n年前的经验,如果有条件可以直接上 mcu core,没条件的话直接找对应的IIC和SPI模块就行了,再不行的话就是底层时序开发,自己写对应的驱动
fpga上iic spi的实现百度一大把呢,我觉得lz对iic spi的基本通信都不太熟吧,多看看资料理解一下呗

网友B:
驱动OLED也许呀这么高大上的东西吗?  MCU不行吗

网友:
一直没有搞懂FPGA是干什么的。

网友C:
     我最近也在从零开始搞FPGA,我选的常见的EP4CE6E22/EP4CE10E22这个型号(内部资源一个大点,一个小的),封装是QFP封装,144脚,我自己勉强可以焊接!别的基本都是BGA的了!
     现在才搞到testbeach这里,原理图也没开始画。

网友:
ZEDBOARD上有OLED,不过人家是软件和逻辑搭配驱动的
主要还是要先实现IIC或者S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ltera的芯片?quartus开发?
以我n年前的经验,如果有条件可以直接上 mcu core,没条件的话直接找对应的 ...

在淘宝上搜了下oled的模块,基本都是配合单片机用的。你说的mcu core我理解是不是就类似zynq那种有arm硬核的芯片?我之前学的时候买的spartan6的开发板,有例程教过SPI对flash读写擦除操作的。那时候跟着学,不同功能的时序图讲课的老师都已经给出来,主要就是verilog编程就好了。现在让自己从无到有的编这个底层驱动有点无从下手了?自己确实比较菜,老哥指点下先看点什么?淘宝上的OLED模块是一个显示屏带一个驱动芯片和一个字库芯片,我现在是不应该先把驱动芯片的datasheet多看几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OLED也许呀这么高大上的东西吗?  MCU不行吗

我还有别的外围设备啊,还准备做温度采集,水压采集,和PWM波的生成。主要也想自己设计一个FPGA最小系统来练练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还有别的外围设备啊,还准备做温度采集,水压采集,和PWM波的生成。主要也想自己设计一个FPGA最小系统 ...

这些应用是把fpga当单片机来用了,相当于把轿车当货车用。不过,fpga里面可以跑个软核,就是单片机,然后用c开心的开发了。

网友:
群里有原理图PCB,到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从零开始搞FPGA,我选的常见的EP4CE6E22/EP4CE10E22这个型号(内部资源一个大点,一个小的 ...

我选的芯片是spartan6系列的,和你的封装是一样的。照着之前买的开发板配套的原理图照葫芦画瓢呢,没事多交流啊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应用是把fpga当单片机来用了,相当于把轿车当货车用。不过,fpga里面可以跑个软核,就是单片机,然后 ...

确实没有用FPGA做过很多项目,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体会到FPGA的强大和灵活,只是字面意思上知道FPGA并行运算能力强,可以重复配置,可能还是没有遇到合适的应用场景吧。spartan6也可以跑软核吗?是microblaze吗?听说过还没学习到,之前看过一阵zynq的教学视频倒是知道zynq里既有fpga又有arm核,你说的这个应该和zynq类似吧?

网友:
0.96英寸OLED模块用fpga来驱动呀,有点奢侈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没有用FPGA做过很多项目,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体会到FPGA的强大和灵活,只是字面意思上知道FPGA并行运算 ...

zynq里面的核是硬核arm a9,是实实在在存在的,用不用都在那里。而软核是用逻辑搭的,这些逻辑用了其他地方,软核就可以不存在了。
fpga强大在并行,比如做一个100路硬件pwm,这个例子基本上市面上的cpu是完不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zynq里面的核是硬核arm a9,是实实在在存在的,用不用都在那里。而软核是用逻辑搭的,这些逻辑用了其他地 ...

好的,我去了解一下,谢谢大佬~

网友:
这是为了用 FPGA 而用 FPGA 吗?一般做项目都是先找现成的板子,做个转接板子,然后开发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选的芯片是spartan6系列的,和你的封装是一样的。照着之前买的开发板配套的原理图照葫芦画瓢呢,没事多 ...

跟你一样,我也有个开发板 ,也是把最小系统抄下来,把我要用到的AD、DA加上去。我主要是用FPAG的计算功能,完成FIR 和最小二乘法

网友:
抄开发板原理图把。

网友:
有没有引脚少的FPGA?

网友:
第一步看芯片手册,第二步根据手册时序控制要求编写FPGA测试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淘宝上搜了下oled的模块,基本都是配合单片机用的。你说的mcu core我理解是不是就类似zynq那种有arm硬 ...

A家的FPGA有一个操作系统的内核,后面就是按照单片机的逻辑来写程序了,可以看一下

网友(2020-04-28):
没有状态机搞不定的事情,try it again!